各位模友,谁用好盈v3 100A飞x5的,帮一下忙

楼主(2014-04-18):
直机一直没飞过定速,用的控是t8fg 电调是v3 100A  谁能把悬停和id1 id2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拍个图放上来,我参考一下?忘记怎么设了 怕设置的不对 谢谢了

网友A:
X5上,坚决不用国货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上,坚决不用国货的飘过

好盈的电调很牛的!别重阳媚外

网友:
听说如果用100A V3电调要用16T 电机齿(910KV)  油门曲线定速80 85 就可以了

网友:
存储定速,idle85一直线,魔镜测速2450,kv910,15t

网友B:
我觉得有90勉强有x5的味道,原来的电调拉100很好飞

网友C:
我是100A V3,电机是910KV 马达齿是16T,现在定速用记忆定速 油门67 - 67就已经是2400转了。楼主可以参考下。我感觉用了定速之后飞侧摆爽的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100A V3,电机是910KV 马达齿是16T,现在定速用记忆定速 油门67 - 67就已经是2400转了。楼主可以参考下 ...

晓得了!

网友C:
最好搞个测速仪。要不就只有靠感觉了,X5声音很小,转速太高了伤机子。

网友D(2014-07-08):
引用 网友C:
最好搞个测速仪。要不就只有靠感觉了,X5声音很小,转速太高了伤机子。

v3的转速输出接口,不知道能不能直接连到接收上,回传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v3的转速输出接口,不知道能不能直接连到接收上,回传转速

估计不的行。

网友D:
为什么呢?毕竟输出的转速可以作为vbar的定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呢?毕竟输出的转速可以作为vbar的定速信号

乱说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