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是不是把VISION俯仰杆的pojie给封了

楼主(2014-04-18):
我升到中心板3。0后发现之前的那个tool破解好像被封了

现在如果你开机去连线那个tool,是还可以使用

但是如果你关机后再开,旧版的中心板板本是可以直接用俯仰杆控制

新版的。。。就会自动跳回去用手机控制,必需在开机状况再连电脑破一次

这样很麻烦的。。出门还要多带一台笔记本

不知道各位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
我的vision直接手动调整好仰角,现在抬高后可以看见旋翼了(有点抬的抬高了)

网友:
现在加入了摄像机适配,插蛋蛋只能手机,插h3云台后面拨杆就自动能用。你可以测试把蛋蛋线拔掉。再用tool改,即使断电再开也是好的,但是一插蛋蛋开机就自动恢复手机模式了。

网友:
改回去用2.0就好了...3.0支援新東西,老vision留在2.0就夠了

楼主:
請問要怎麼改回去2.0呢

网友A:
你就連2.0的軟件,他會提醒版本不對要升級,你就升吧...他會下載2.0的韌體然後就降級了,還可以降到1.08如果你想降的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連2.0的軟件,他會提醒版本不對要升級,你就升吧...他會下載2.0的韌體然後就降級了,還可以降到1.08如果你 ...

多谢多谢,我也正好碰到同样的问题没法解决,回去降级就好,再谢!

楼主:
我的直接是到1.08....沒看到2.0...不過還是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