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去买的废旧原材料。怎么区别能不能车的动啊?

楼主(2014-04-19):
想去废品站买的废旧圆钢来练练手,又怕,买到手车不动,请问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分辨出钢材的软硬吗?

网友A:
带把小锉刀

网友:
用牙咬吧......................开玩笑,带把断锯片或者车刀去划划就知道了,打滑的就不能用。以前也去废品站找材料,买了差不多100多元的废钢回来,结果一大半不能用,淬过火了。铣刀也搞坏几把,当时才刚开始玩这个不懂。

网友:
用白钢刀划一下,有凹痕证明比白钢软,白钢也能车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带个白钢条,刮一下看看,刮动过程中有阻滞感的说明比白钢软,出现打滑现象就是比白钢硬

网友B:
什么床?有火就不能车?合金车起来还不是好玩一样?

网友:
把车刀拿过去划啊,划得动肯定就车得动

网友:
简单!拿个石块敲一下有凹痕都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床?有火就不能车?合金车起来还不是好玩一样?

这里玩的大部分是玩具      工业用的机床只要刀具给力基本上没有干不动的说法       用白钢条划是可以的  有划痕就可以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床?有火就不能车?合金车起来还不是好玩一样?

我用的CJIM250,用的焊接刀,我自己是干汽修的,车汽车立轴,都车不动,刀刀见火,冒火星

网友:
以上的那几个方法都很实用也很简单

网友:
用车刀划一下,能划动就能车的动。

网友:
随便捡个铁 敲一下  有伤就是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CJIM250,用的焊接刀,我自己是干汽修的,车汽车立轴,都车不动,刀刀见火,冒火星

经鉴定是你的刀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鉴定是你的刀不行

要买什么样的刀啊?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买什么样的刀啊?指点一下!

立方氮化硼车刀,没问题,就像一般材料一样的好加工。我就用,经常车轴承外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立方氮化硼车刀,没问题,就像一般材料一样的好加工。我就用,经常车轴承外圆。

土豪啊,拿个淬火钢开粗,用立方氮化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买什么样的刀啊?指点一下!

粗车用YG8加水就行  精车用YG726   不计成本就听楼上的  那刀确实好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粗车用YG8加水就行  精车用YG726   不计成本就听楼上的  那刀确实好使

回楼上的,不是我土豪~呵呵是有的东西弄得实在太硬,我真弄不动~没办法只好用厉害点的刀。也是花了重金啊~确实贵。立方氮化硼开粗肯定是太废了,那刀怕断续切削~很容易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楼上的,不是我土豪~呵呵是有的东西弄得实在太硬,我真弄不动~没办法只好用厉害点的刀。也是花了重金啊 ...

有钱真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