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越680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4-19):
我刚刚装了一台飞越680,用680PRO电机座加长到了810左右, 配置如下:加长810轴距的六轴机架,TM3515 KV400电机,好盈铂金30A电调,NAZA V2飞控,14SG遥控,ROC 6S 10000毫安电池

空机2.3KG  电池1.1KG  一起3.4KG 。  今天试飞了  电池满电状态下  悬停13分钟 还剩3.9V(因没有BB响设定3.7报警,所以看到飞控闪了2下红灯就下来了) 目测能悬停15到18分钟左右,

在悬停的时候,发现  机子有飘忽现象  幅度大概15公分半径内, 有微风, 有时能感到机子有点不正常微微晃动,但会马上修正过来。 总结: 总感觉有点不正常  虽然悬停时间还能接受 ,但 飘忽和晃动都是不正

常的  求大神们分析原因, 目前我飞控感度是 150 150  125  125

网友:
别克的大灯这么有神

网友A:
6s 10000毫安时的电池 才1100g啊?  这么高级!?

试试把感度恢复默认参数。 做一个Imu校准。gps 磁罗盘校准

网友:
感度低了

楼主:
这么重的机子高度太高不好飞吧   我看机子的晃动好像就是感度太高  飞控忙着修正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 10000毫安时的电池 才1100g啊?  这么高级!?

试试把感度恢复默认参数。 做一个Imu校准。gps 磁罗盘 ...

默认都是125吧?  罗盘校准就是拿着机子转两圈的那个?  校准过的

网友B:
再降低点100-110……,另外13分钟到3.9V,如飞到3.7V,25分钟以上稳妥妥,也许过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降低点100-110……,另外13分钟到3.9V,如飞到3.7V,25分钟以上稳妥妥,也许过30!

你是说感度降100?  140?   我没装BB响  看到GPS灯闪了2下红就下来了  这时已经13分钟了  插上充电器查看电压还剩3.9, 这么说真能到25分钟?

网友B:
电机比我的好,电池比我的好,机架比我的轻,就座驾也比我的好,桨差了点,3.4K飞不了25+,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了。感度100就好,慢慢微调。

我感度是100-120,3.6报警28-30分钟,3.7K无挂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比我的好,电池比我的好,机架比我的轻,就座驾也比我的好,桨差了点,3.4K飞不了25+,都不好 ...

感度调那么低 会不会飘啊

楼主:
1555木浆  120一对啊  肉疼啊  还不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55木浆  120一对啊  肉疼啊  还不好啊

桨的差距,相对电机的差距,我选择前者!

漂不漂自己微调一下,我不会告诉你我换了3次桨,测试了10多电才选定桨的,下次换电机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的差距,相对电机的差距,我选择前者!

漂不漂自己微调一下,我不会告诉你我换了3次桨,测试了10多 ...

留个QQ  以后多向你请教

楼主:
你看下 这是我测试悬停时间之前   装机第一次试飞的场景   感觉还蛮稳的   但刚才悬停的时候   可能时间长了  飘忽的问题很明显  因为是晚上 没拍视频

网友:
1、桨太大。  2、桨距太大。 导致电机的转速太慢,控制反应慢

网友C:
什么默认125.,140,800六轴naza我都是参考s800感度来的,得调到差不多200多,稳的狠

网友:
NAZA不适合大轴距

网友:
我的680,1260桨,4108s电机,6s5200电池,最长飞过15分钟,3.2kg。3.6电压

网友:
感度过低或者过高
还有就是换其他桨估计留空时间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比我的好,电池比我的好,机架比我的轻,就座驾也比我的好,桨差了点,3.4K飞不了25+,都不好 ...

什么配置啊你是

网友:
重的桨感度别太高小心炸  我反正因为这炸过。。

网友:
不知道相机云台图传都配齐能飞多少分钟,也就是真正的有效工作时间是多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看下 这是我测试悬停时间之前   装机第一次试飞的场景   感觉还蛮稳的   但刚才悬停的时候   可能时间长 ...

这一看就是感度低了,负载轻了。有人有异议吗?如果有,笑而不语

网友E:
木桨,我的使用感觉,效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木桨,我的使用感觉,效率不高,

對! ...... 同意樓上說法

网友:
一条街道的左右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一架多轴的配置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网友:
感度200以上

网友:
车不错,飞机不予评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1555木浆  120一对啊  肉疼啊  还不好啊

60一对,我和LZ用的一个牌子的木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1555木浆  120一对啊  肉疼啊  还不好啊

120两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默认125.,140,800六轴naza我都是参考s800感度来的,得调到差不多200多,稳的狠

那我的感度是低了还是高了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的感度是低了还是高了咋!

个人认为,naza,800轴距,6s电,10000电池,14或者15寸桨,感度应该是在170-200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naza,800轴距,6s电,10000电池,14或者15寸桨,感度应该是在170-200多的。

全部170? 还是 170 170  150  1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看就是感度低了,负载轻了。有人有异议吗?如果有,笑而不语

负载轻了? 不目前不负载的情况下都有3400G了  虽然电机很强大  油门稍微推一点就起飞   还是感觉太重会翻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部170? 还是 170 170  150  150

我说的是基本感度170-200,姿态感度我是140,姿态是遥控打杆是机子反应的速度,姿态越大,机子越灵活。上下乱闯的话就是垂直感度,越重感度越大。我的应该有七八斤没称过,是180.。都是参照s800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一看就是感度低了,负载轻了。有人有异议吗?如果有,笑而不语

同意。。。哈哈哈没异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基本感度170-200,姿态感度我是140,姿态是遥控打杆是机子反应的速度,姿态越大,机子越灵活。上 ...

懂了,  那我的浆要不要换   换1447的碳浆?

楼主:
给推荐个好点的浆呗  1555的也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懂了,  那我的浆要不要换   换1447的碳浆?

换不换看你自己实际使用感受。个人认为二者基本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不换看你自己实际使用感受。个人认为二者基本差不了多少。

想选用1147的原因是  用1555 浆距很近 也就2CM左右  担心有浆效干扰

网友:
LZ的感度调的太低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轻了? 不目前不负载的情况下都有3400G了  虽然电机很强大  油门稍微推一点就起飞   还是感觉太重会 ...

起飞4500G试试,说超载了的就太业余了

楼主:
刚刚 感度调到了170 170  125  125  对了 木浆真的不行吗  必须换碳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