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炸鸡的真正原因分析(个人猜测),不信还会有继续炸机的!

楼主(2014-04-19):
S1000炸鸡的真正原因,不信还会有继续炸机的!要知道原因,除非DJI送我架S1000!
关于AS150插头对DJI飞控自检有影响问题!

楼主:
包含S800也存在这个情况!NND,我的S800也炸了,都是自己的原因!不关DJI的事!

网友:
这是个天大的咪咪 送我一个S1000 我也不说 哈哈

网友:
送我十个我也不说

网友:
打死我也不说。

楼主:
没开玩笑,如果用s1000的不敢快把防打火插头换了,摔机的机率会有50%,不是防打火插头不好,是防打火插头不适合DJI飞控,不信的话,不开控,上电,看飞控有一半机率是乱的没,相反,先插红线,再插黑线,问题消失!xa飞控里就增加了插电打火导致飞控异常的固件!

网友:
楼主亲测了吗

网友:
xa的确因为打火出过问题,但dji的不打火,问题何来,风马牛不及啊。

网友:
楼主,确定了吗?

楼主:
s1000插电,先插黑头,再插红头,插红头速度不能太快,接触后等1秒再全部插入就不会乱了,万一乱了,重新来!

网友:
lz的意思是大疆的防打火插头,我们可能会差错顺序,导致打火,打火就会弄乱飞控,就这意思,应该是要大疆弄一个一体的防火插头吧,防止操作者人为弄错导致飞控出错,不过大疆确实需要弄一个硬件错误中断复位大疆是不是应该送我一个s1000啊

网友:
我操,这么严重!!!

网友:
鸡鸡一回来,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换掉XT60装上防打火,那么大的电流XT60能吃得消?

网友:
我自己焊的S800 EVO 防打火插头AS150,飞着就一地那问题都没有,你说的这没有科学根据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21386&extra=

网友:
PS:本人大量载机使用DJI产品,并且全部更换了as150头,未发现有异常情况,不过偶遇as150也会强打火情况!

网友A:
你是不是想坑DJI呀?既然不好你还要S1000干嘛?送你也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开玩笑,如果用s1000的不敢快把防打火插头换了,摔机的机率会有50%,不是防打火插头不好,是防打火插头不 ...

飞都是先开遥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想坑DJI呀?既然不好你还要S1000干嘛?送你也炸,,,

我帮助他们炸

网友:
是个案吧?也曾听群里人说AS150插头对DJI飞控自检有影响,可我一直用AS150插头没事啊?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那 DJI 就该重新设计 PMU了..

网友:
按要求先开控,再接电源负极,最后插正极, 这防打火插头的确要非常果断才插得好,

网友:
貌似楼上说的正确。

楼主:
为了不打火,要么付出反复插的代价,要么炸机!难均衡啊,不知道反复插对飞控的使用寿命有影响没有啊!

网友:
DJ技术人员应该出来说明一下,是否有这种可能啊

网友:
请楼主加我qq:2355613431  您的问题我们再跟进核实,届时我会把结果公布出来。

网友:
DJI的技术支持还是有响应的啊。关注

网友:
等待大疆答案

网友:
有可能会有自检影响,和插拔的速度这些有一定关系,防打火无非就是多了个电阻嘛,遇到过自检不正常,或者数据不正常的现象,但起飞前就可以看出了,重新插拔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开玩笑,如果用s1000的不敢快把防打火插头换了,摔机的机率会有50%,不是防打火插头不好,是防打火插头不 ...

你好,我想请问下你S1000炸鸡的现象是什么呢?我发现你说的都对,顺序接错状态会乱,但是开控的情况下就不会。所以想问下你的是因为失控炸鸡的还是低电源炸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请问下你S1000炸鸡的现象是什么呢?我发现你说的都对,顺序接错状态会乱,但是开控的情况下就 ...

兄弟,帮量下你的S1000中心板高度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
带电阻插进会影响到飞控检测电压的,以前我WKM 先上电阻,再插电源就不对。后来就取消电阻了

网友:
楼主是自己的亲身体验还是瞎猜啊!我自己焊接的150插头,木有任何问题,WKM飞控。

网友(2014-06-10):
as150去年用到现在,少说也100起落,目前表示安全

网友:
防打火都是串了个大电阻,减小了回路电流而实现不打火,最后再断路掉电阻的。再没有断路掉防打火电阻前,其分得的电压是很大的,有可能分给控制器的电压不够,而使其检测不正常。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路过学习,没有S1000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