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duo能接汽车电瓶充电吗?尤其是汽车怠速时?

楼主(2014-04-19):
电源坏了返修中,想用308接汽车电瓶凑活几天,请教接电瓶充电时发动汽车有危险吗?会不会烧?烧了给不给保?
保修还是包换?经销商不搭理我的话应该找谁?

网友:
放心的用吧,有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
每次充放电时做个记录,最后公布一下你的使用过程和感受。

楼主:
好的,一会儿出去试试

网友A:
LZ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代表厂商的某个声音都放出来了:汽车怠速会烧充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代表厂商的某个声音都放出来了:汽车怠速会烧充电器的。

我就豁出去了,看看到底能不能烧

网友:
308爆掉也许是由于怠速车充的原因,但不是说怠速车充一定会爆掉308

网友:
汽车发电机现在一般在900W以上,最高电压一般14.2V。你自己算算吧。

网友:
截止目前为止还没有308怠速车充烧毁的纪录,曾经有一个佛山的306mos烧掉了,当时之所以有争议是讨论真实的使用情况而不是追究306用户的使用责任,因为只有还原真实的使用情况才能找到烧毁的真正原因,才可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产品。所以当大家的充电器出现问题后不要着急,要积极配合厂家还原充电器的真实工作状况,如果是产品问题厂家会积极修改,如果是使用习惯不当你可以改掉,该保修的保修,该更换的更换,这一点不要怀疑,问问曾经出过问题返修的人就知道了,但排除某些天天盼和恨自己308/406不坏的人,呵呵。

网友:
不错不错,看来买了有保障

网友:
我还不知道汽车充电会有问题,,,我买回来就直接接车上用了,,,那时候还没听说不能接的说法,也没坏,,没想到现在居然把着问题推到台面上来说了,哎

网友(2014-06-10):
有鹰王这句话,我可以放心买了。现在飞450。 10A*2外场充一充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