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卡片机空中拍照自动进入待机黑屏问题,请高 ...
请教如何解决卡片机空中拍照自动进入待机黑屏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4-04-19):
小弟最近用卡片机挂在四轴桑空中拍照用,不是摄像,但是发现如果几分钟不按快门的话,会自动进入待机黑屏,这样我就没发实时取景。 请教如何解决卡片机空中拍照自动进入待机黑屏问题,就是要屏幕一直亮着,请高手解答!
在此谢过!

网友A:
改一下相机里面的定时关机设置就行了

网友B:
取消节电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取消节电功能

网友D(2014-09-06):
啥相机?我也准备买一个,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实时av输出?黑屏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