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正反转设置不好,这个调好那个又反了r

楼主(2014-04-19):
银燕2212 中特威30a 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说明书上说把摇杆掰到最大然后上电听到电调滴滴2声后把油门放最低即可。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听到滴滴两声呢。

网友A:
ztw没有两响,油门最大上电好像是短响,然后油门最小会长响一下

网友B:
电机反转直接换接两条线就行了,不用在菜单里调。

网友C:
是呀,楼上正解

网友D:
你是要调油门行程呢还是电机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