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

楼主(2014-04-19):
apm飞控,2.52和2.6有什么区别啊?哪个好些?

网友A:
区别就是后者少了罗盘,需要外置GPS自带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就是后者少了罗盘,需要外置GPS自带罗盘。

那就是2.52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2.52好?

思考题;为什么版本低的板载电子罗盘,而版本高的反而不带电子罗盘呢?

网友C:
2.6外置罗盘干扰小  没也有gps也可以单买罗盘模块一个20+而已    个人认为2.6好罗盘干扰小     2.52也可以用外置罗盘 只需要在板子上把内置罗盘的连接断掉就可以了      x宝上都有介绍啊    要多潜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2.52好?

可以这么理解,内置的罗盘可以不用,当2.6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思考题;为什么版本低的板载电子罗盘,而版本高的反而不带电子罗盘呢?

2.6是2.52的后续版本,可能发现内置罗盘容易在安装不当的时候被干扰,所以改进了一下,外置了,降低被干扰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是2.52的后续版本,可能发现内置罗盘容易在安装不当的时候被干扰,所以改进了一下,外置了,降低被干 ...

这思考题是让楼主做的,不必告诉我

补充一句:罗盘是感应地球磁场,相对位移十几厘米读数不会发生差异,所以不必像陀螺和加速度传感器那样要尽量安装在模型的中心,完全可以和GPS天线一起安装,力求远离本地电子设备电磁干扰

网友:
2.52 内置罗盘 也可改为外置,比较灵活比 2.6好。2.6=2.52 去掉罗盘的简化版本。

网友D:
2.52不要GPS也可以飞,2.6就必须要带罗盘的G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2不要GPS也可以飞,2.6就必须要带罗盘的GPS。

不带罗盘的gps就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