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V120D02S固定主轴的螺丝给拧断了(有图)

楼主(2014-04-19):
昨天,把新买的舵机给机机换上,结果把固定主轴的螺丝给拧断了,请问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么? 画红圈的地方就是,两个洞,一个是螺丝被拧断后堵在了里面,另外一个洞还空着。我担心的是,以后换配件弄不下来,怎么办。。。。大神给支个招

画红圈的地方给堵住了

画红圈的地方给堵住了

这边还一个洞,没被堵住

这边还一个洞,没被堵住

网友:
买一个就行了,是5mm主轴吧,买个450用的就可以了,2块钱吧

网友:
应该是小JJ,网上有的,找下吧

网友:
主轴限位环各买一个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 换吧

网友:
现在没事就先爽飞,等那个环滑动了用剪刀之类的顶住复位,松动之后拆主轴出来换掉就是了

网友:
华尔科的飞机配件贵得要命,轻轻一碰 就散架了,过来人!

网友:
用电摩把限位套磨掉,然后买6050的限位套,多买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