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面有用BB-25车床的吗?

楼主(2014-04-19):
我用的安徽蚌阜BB-25车床,最近想换齿轮箱内的机油。但是说明书找不到了,不知该用多少号的齿轮油?如果有用的同型号车床的朋友。麻烦给看下说明书,谢谢。

网友:
我用的液压油。

网友A:
床头箱加足10号或20号机油,BB25L

网友:
这个床子怎么样,值得收不?前一阵发现有个要出的…………就缺电机

网友:
我用过BB25-3
10#机油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的各位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床头箱加足10号或20号机油,BB25L

车床用机油与汽车用机油是否有区别?这个10号或20号机油对应车用机油的什么牌号?

网友:
我都是用保养剩下的机油

网友B:
车机油太贵,剩的可以润滑导轨什么的! 20#机油常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床用机油与汽车用机油是否有区别?这个10号或20号机油对应车用机油的什么牌号?

说明书没有写明哦,就那么写的,我是复制说明书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车机油太贵,剩的可以润滑导轨什么的! 20#机油常用!!!

每次都剩下一升左右,攒着攒着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没有写明哦,就那么写的,我是复制说明书的话

可能20#机械油比汽车用机油要稠。等我买到后再向同学们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都剩下一升左右,攒着攒着就多了

我一直用的也是汽车用的机油,最近发现声音不太对。怀疑可能是机油太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