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450L出现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4-04-19):
这两天在家里花园飞,飞个4-5个起落,再飞主轴突然弯了,起飞整机都会抖,所以就知道是主轴,主轴是原装亚拓的,之后换了一根新的,飞几个起落再飞,又变弯了,到底是什么回事?又没炸机 又没碰地!之前在户外飞时,不小心打了一下地下,那时候主轴弯了,就换了新的! 是不是横轴没换?影响了主轴会变弯?

网友:
会的...每次炸机..横轴必然要更换.....

网友A:
没遇到过,不过主轴座如果上下不垂直,这样有可能会弯主轴,所以我都用一体主轴座

网友:
炸鸡后横轴必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不过主轴座如果上下不垂直,这样有可能会弯主轴,所以我都用一体主轴座

问题是我换主轴插进去的时候是很顺的,没有虚位,应该不是主轴座吧!转一下大浆 会听到大齿那个地方有吱吱的声音,我都搞不懂!但起飞也没抖很,飞得也很稳!太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不过主轴座如果上下不垂直,这样有可能会弯主轴,所以我都用一体主轴座

大哥,不是炸机哦! 看清楚写的文字!

网友:
神奇的事情,lz是想说亚托的轴和豆腐一样么,如果是因为桨部分不平衡,但能导致主轴弯的,那也不会说飞的稳了

网友B:
楼主你确定是主轴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定是主轴弯?

拆开旋翼头,推一下油门,主轴一转就知道了

网友C:
主轴座上下不垂直不是很厉害,也不大可能把主轴给整弯吧。亚拓的机子不能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座上下不垂直不是很厉害,也不大可能把主轴给整弯吧。亚拓的机子不能碰。

问题我是没碰过,降落都很稳定降的,换新主轴飞3-4个起落,就会弯了,再飞机子都抖的很严重,问题在查找

网友:
这也能遇上。。。

网友:
看来可能我的机器震动也是主轴引起的  晚上去拆了试试

网友:
想知道主轴弯没弯,吧主轴拆下来放在玻璃上滚一下就知道了,不过得先把玻璃擦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