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A6、保姆进行升级

楼主(2014-04-19):
充电器买了应该有5年了,关于能否用8A充电,怎么说呢,有的电池用的平衡头质量好,我用5A充都不热,有的电池平衡头质量差点用2.5A充都很热了,所以买来很久为了安全都是在3A以下充电,除了不能大电流充电外,我觉得配上保姆后,这充电器还是真心不错的,省心省事。
缺点就是配的保姆质量还有待提高,连接保姆后经常会出现小问题。我的保姆都返修二次了。不过售后真不错,去年又给我换了一台全新的。
由于换了大电池,3A已经不能满足目前需要,所以对A6进行改造,方法不用说了,网上都有。主要对保姆改了动力线输出,由于保姆内部空间问题,只接了四组4S和二组6S线输出,这样可以8A充电且平衡头不热,而且保姆可以正确识别充满后,跳到下一组。以前4S5200,用2.5A充,要2个小时,现在40分钟搞定。一个字真心爽。
不说了,看图。

网友:
怎么改呢。同a6

楼主:
基本原理这个版里有,好像是一个学生写的,你们可以搜下,我就不再写了,不同点是他是在A6充电器上改,缺点每次只能充一块,在保姆上改,我改了六组,可以充四组4S、二组6S,充完一组,自动充下一组,不用守在边上换电池。
是不是秒杀一切并充,因为我可以4S、6S混充,并充是做不到的。

网友A:
同样改装的朋友路过,确实8A不发热,但是我的管子烧了返厂,因为A6的的管子没有散热片,长时间8A散热不良。PS:我的也是第二代的A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改装的朋友路过,确实8A不发热,但是我的管子烧了返厂,因为A6的的管子没有散热片,长时间8A散热不良。 ...

我的A6之前也是开到8A烧了,好在服务好,一个星期就免费返修完了。。。

楼主:
我的还没充烧,可能只是连续充四组的原因

网友:
是的服务不错,周一寄周六六收到了,发的还是顺丰舒坦,我在考虑给管子加散热片,但是管子顶部的距离不是很大估计得用打磨过的散热片了

网友:
改了使用大电流充放心了,不错。

楼主:
不过还是真心希望A6充电器厂家要进行升级改造。这种充电思路在五六年前是非常不错的,分压充电确实又快又准又安全又省事,但是…………
现在很多模友的电池容量都过5000以上了,甚至很多都是万级,这时候用个几A充,时间紧的话可是让人闹心。因此增大充电电流才是主流。
以前电流做不大是用平衡头充电这个局限,但现在很多网友改了分了一大部分电流从动力线走,虽然这个原理没有进行理论论证,但实践证明,完全可行。
所以我在这里给韶关的厂家一个建议,你们可以进行理论论证一下,然后做个改好动力线输出的充电器和保姆,然后充电电流至少可以上20A,同时在保姆的八个充电口,每个口有物理按钮可分别设置充电电流,比如每按一次增加1A直到20A,在主充电器上显示充电电流。有了这个功能可以实现接收电和动力电的混充,接收电就用1A充,动力电就用20A充,不需要再人工设置了,充完一组自动下一组且自动调节好合适电流。如果保姆八个充电口电流分别可调功能,在主充电器上用软件可以实现,就不要物理按钮了。这样这个充电器我想PL8在它面前能算得了什么。

楼主:
当然电压的精度再提高点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