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求救

楼主(2014-04-19):
敢问大侠 apm三轴固件怎么接线啊!

网友A:
机头左边1号电机接APM输出1通道,右边2号电机接输出2,尾电机接输出4,矢量舵机接输出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左边1号电机接APM输出1通道,右边2号电机接输出2,尾电机接输出4,矢量舵机接输出7.

唉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