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电池还能用么.

楼主(2014-04-19):
上星期炸鸡没仔细看,,今天准备处理包皮的时候发现不对,,,

一块有一个电芯能看见内部文理了,,,两块都有不同程度漏液,,,这还能充电能上天么,,,

网友:
菜鸟说,不行

网友A:
我以前在固定翼上用过这种电池,不过在多旋翼上时不敢用的。还是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在固定翼上用过这种电池,不过在多旋翼上时不敢用的。还是拆了吧

只有一电芯损坏,,,拆了盖3S吧,,唉,,

网友:
好芯片拆下重组一下吧。

网友:
只能拆下重组 3S 了,这样的电池充电都会由冒烟燃烧的危险,楼主充电时候多注意些,不要引起火灾

网友:
漏气了就不要上天了,可以把这一片拆掉

网友:
修复挺复杂的...

网友:
没穿把 继续用

网友:
拆开来  完好的继续使用  单片电芯

网友:
改个3S用吧··

网友:
拆了吧  没起火 万幸

网友:
破皮了就不能继续用吧,不安全

网友:
坏的这片取掉

网友B:
2个一样C数和容量的吧,可以拆了组一个好的4S,多2片备用····或者当2S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一样C数和容量的吧,可以拆了组一个好的4S,多2片备用····或者当2S用

多备两片,,,感觉好土豪的做法,,,

网友:
电池外皮刺穿了不要用了有可能燃烧。

网友:
会起火的

网友C(2014-07-14):
可以用的,只要没有漏液,还有电压,就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