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车圆钢,没用顶针,两端直径误差0.08毫米。

楼主(2014-04-19):
今天车圆15厘米长25毫米粗的钢,没用顶针,两端直径误差0.08毫米。正常吗?

网友A:
书里好像说L>5D就要用顶针

网友B:
这么短不用顶尖, 应该算不正常,才25MM

网友:
顶上再试 只要车出是直线就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里好像说L>5D就要用顶针
L=长度?D=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