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电池有用PL8充上过电的吗?求指教!

楼主(2014-04-19):
PL8充电,侦测是1S的电池。充不进电。有充成功的大侠们请指点!小弟谢谢啦!

网友:
整机都没充电器值钱…
没用过,不过你焊上电源线应该就跟一般的2s电池一样充了

网友A:
可以自己做根串联2S或者3S的连接线,把150的2-3块电池连接上,再接上PL8。小机电池,建议0.2-0.8A使用

网友:
楼主牛叉  杀鸡用牛刀!开50A充充!

网友:
可以充的,要自己做线。

楼主:
是啊,买了个原厂充电算了!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做根串联2S或者3S的连接线,把150的2-3块电池连接上,再接上PL8。小机电池,建议0.2-0.8A使用{:1_1 ...

求电路图啊 小弟不懂 也想这么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电路图啊 小弟不懂 也想这么充

看得懂么?画的难看了点、左边是2S的电池电路,右边是2块1S并联的电路。

网友:
高射炮打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