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旋转方向有否区别?

楼主(2014-04-19):
请问:这俩种电机旋转方式有否区别,还是一定要按某一种旋转方式安装桨?                                    A方式

                                 B方式

网友:
看个实物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只要飞控支持的话应该没区别吧,这两个就机头方向差90度。

楼主:
APM飞控,正对机头方向,这俩种旋转方式都可以吧?

网友:
A,B一样的,只是电机反转。应该是更好的对角反转

网友:
飞控有的旋转方向不一样的

网友:
这要看你选用的飞控支持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