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个控 求见解?

楼主(2014-04-19):
想买一个新遥控,求模友谈一下看法,是JRX9--、JR11X---、FUTABA10. 那款耐用、实用 。飞固定翼用。

网友A:
要是我就SPEKTRUM的DX9.

网友B:
入JR,你会陷入无限的接收机选择困惑泥潭。原装的太贵,兼容的太差
入futaba 14sg,买frsky兼容接收,现在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C:
都是土豪,顶一个吧

网友D:
乐迪啥的靠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