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机架咨询

楼主(2014-04-19):
请问四轴X模式的前面两个电机距和后面电机距不一样可以吗?后面电机距比前面大一些。可以通过电池配平重心吗?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A:
可以的,ATG的有一款机架就是那样,我用过,就是旋转的时候会感觉尾部略有点重,如果你的飞控可以自定义电机位置,那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ATG的有一款机架就是那样,我用过,就是旋转的时候会感觉尾部略有点重,如果你的飞控可以自定义电 ...

谢谢!APM2.6 可以自定义电机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