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与KBAR的螺距螺距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

楼主(2014-04-19):
我的450大桨吹出来的风是向上的,这是为什么啊?
大桨有正反吗?
怎么调整正负螺距啊?
打错了是450 刚入门 买个450 还不会飞

网友:
你怎么飞到550的?

网友A:
建议直接上700,风更大

网友B:
用的什么控?上个jj图片。

网友C:
大桨当然有正反,是你的螺距曲线是0 25 50 75 100吧 这飞3D的。起飞时是负螺距风当然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控?上个jj图片。

用的是fs9的控。上jj图?不好吧 现在扫黄打黑很厉害,敏感时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桨当然有正反,是你的螺距曲线是0 25 50 75 100吧 这飞3D的。起飞时是负螺距风当然不对了。

恩 螺距曲线就是0 25 50 75 100。
那应该按照亚拓说明书上面的改成0 40 60 80 100?
那飞3d的人是怎么起飞的啊?还是起飞以后切换成3d模式的?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上700,风更大

刚开始是考虑直接上700或者800的,后来感觉电池太麻烦,就作罢了。

网友B:
先把螺距和油门曲线的对应关系搞清吧,仔细看一下置顶帖。(那应该按照亚拓说明书上面的改成0 40 60 80 100?)这个是亚拓建议的油门曲线。飞3D一般起飞后切换也有地面就打开的,看个人的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螺距和油门曲线的对应关系搞清吧,仔细看一下置顶帖。(那应该按照亚拓说明书上面的改成0 40 60 80 100 ...

置顶帖我都看了,相关的kbar教程也看了。
但是好像没有连起来通篇讲的。
可否给给链接?
问题我就是不知道在调试kbar之前要做些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螺距曲线就是0 25 50 75 100。
那应该按照亚拓说明书上面的改成0 40 60 80 100?[/backc ...

飞起来在切3D,  普油门曲线是 0 40 65 85 100。  螺距是油门最低-2度 油门中间是+5 最高是+12 +9也行  然后在把那两点曲线调一下让螺距曲线变成一条斜线。 我是XG7的控 螺距曲线是 37 51 65 78 92    我的油门最低-2  (37) 中立+5(65)最高+9(92)。其中我把51和78调成这样是为了让螺距曲线变成一条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起来在切3D,  普油门曲线是 0 40 65 85 100。  螺距是油门最低-2度 油门中间是+5 最高是+12 +9也行  ...

有些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