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黑色2212跟红色2212 区别还有自紧桨叶

楼主(2014-04-19):
e300动力套装的2212
电机
是黑色的 我买的2212是红色的 那么我买9443自紧桨可以安装吗 还是要用黑色2212电机才可以? 对于桨叶大家什么推荐?

网友A:
实测,只有反转电机可以直接用新款9443自紧桨,就是M1、M3。
正转的电机螺纹不合适。你可以考虑把M2和M4换成新款的电机,KV值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