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船失控怎么办?小东西免去后顾之忧

楼主(2014-04-19):
油船高速行驶当中,发射机出现问题(失电,超出接收范围等),这到不要紧,因为可以设置失控保护,接收机收不到信号时,让油门舵机归0。也不至于出现船失控后“勇往直前”的情况。

但是,因为油船振动大,接收机也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振动导至电接触不良,进水、损坏等,这样油门舵机会保持损坏前的状态,那船就会。。。。。。。

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消除这种隐患。下面我是利用现有的东西作了一个小小的机构,供大家讨论、借鉴,有不妥之处欢迎提出更好的方案。

原来船的油门舵机选用的是5010,这个舵机自锁性能比较好,因此换了环奇727上面替下来的E6001,这个舵机相对较容易被外力转动。

弹簧是内六角螺丝刀上面的,见下图。

下面那个就是换下来的5010

上视频。解说,第一次是全油门接收电路断电,第二次是油门30%断电,舵机都可以归位

在油门动作很小的时候(这种几率很少,我们大多是中等以上油门跑船),因弹簧拉力不够,不能归位,但这没关系,因为此时桨的转速低,船速也较低,不会高速撞毁。

网友:
装个 远程熄火开关不就行了?  不实用

楼主:
远程熄火开关?拿什么去控制? 要知道这里的前提是接收机失电了。  我觉得我这玩意非常实用,代价低,又容易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程熄火开关?拿什么去控制? 要知道这里的前提是接收机失电了。  我觉得我这玩意非常实用,代价低,又容 ...

这些人是根本就不仔细看题的 拿起半截就开跑! 自以为是

网友:
嗯,这个想法好,在遇到接收机突然掉电的时候,舵机保持位置,是很头疼,我遇到一次,还好当时油门小,舵也是转弯状态,一圈一圈的靠近岸边,最后扎进江边的灌木,没损失。最大的万幸是江里当时没游船,不然,不堪设想,弄得我后来都双电源备份···还有个是继电器控制熄火开关,我造此改造看看,这个简单。

楼主:
继电器控制熄火开关这个想法我也考虑过。上网查了一下熄火开关的电压有1一2万伏,担心对接收电路有影响,因此没采用。这个方案相此上面的,有它的优点,但可靠性略差。

网友:
其实这样的东西N年前就在油车上普遍采用了,建议LZ参考一下油车油门复位弹簧的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远程熄火开关?拿什么去控制? 要知道这里的前提是接收机失电了。  我觉得我这玩意非常实用,代价低,又容 ...

是你自己自以为是吧, 掉电是你自己的原因,别动不动跟失控联系在一起。接触不好 你不会弄弄好啊。看看人家比赛的船装的什么熄火。不要突然想搞到个东西就觉得自己是创新发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程熄火开关?拿什么去控制? 要知道这里的前提是接收机失电了。  我觉得我这玩意非常实用,代价低,又容 ...

远程熄火 遥控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自己自以为是吧, 掉电是你自己的原因,别动不动跟失控联系在一起。接触不好 你不会弄弄好啊。看看人 ...

发错人了 不好意思

网友:
搞甘多野,不如想办法让这些问题不会出现

楼主:
电池坏了,插头出毛病,舵机失灵,接收机故障,这些都不见得是使用者的问题。一个东西,你正常使用也难保它一定会工作正常。

谁谁谁的头被直升机砍了,谁谁谁的腰被固定翼撞了。。。。安全无小事。

玩船照样应注意安全,否则轻则毁船,重则伤人。

我不认为自己的这个玩意是个“创新发明”,我也不必去看人家比赛船装的是什么。

关键是我做了,而且这玩意能起到大大降低安全隐患的作用,我很满意。

不管你采取简单或者复杂的措施,都是应该的,为别人,更为自己。

网友:
LZ,请平心现静气!
你这个做法确实有用,但同时会引入新的问题:大大提升油门舵机的故障率。(我因此造成烧舵机2只)
原因:玩船的,油门一般会开到最大,舵机此时除了受化油器油门控制杆的复位拉力外,还增加你新加拉簧的拉力。这样,油门舵机一直需要大电流供电给船机马达,舵机电路长时间过热工作,严重影响舵机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