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恒龙M26的避震怎么拆下来,想把悬挂改软~

楼主(2014-04-19):
想把避震剪几圈~可把那螺丝拆了还是下不来~请问要怎么弄

网友:
没有此车路过 帮不了你

网友A:
纯技术  我个人觉得非常不好拆   我的已经 全毁了   坐看LZ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技术  我个人觉得非常不好拆   我的已经 全毁了   坐看LZ技术

...暂时不敢动

网友B:
轮子里还有一个螺丝要卸下来才能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子里还有一个螺丝要卸下来才能拆掉

...轮子的螺丝在哪位置?

网友B:
可以在下图黑圈的地方打个洞洞  用十字螺丝刀把螺丝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下图黑圈的地方打个洞洞  用十字螺丝刀把螺丝卸掉

...额~这个设计好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下图黑圈的地方打个洞洞  用十字螺丝刀把螺丝卸掉

按照你的方法把轮子拆了~可弹簧还是下不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把轮子拆了~可弹簧还是下不来

上边的那个托带轮也得拆了  那个就得硬拔了  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把轮子拆了~可弹簧还是下不来

你想减震变软 还的换弹簧 剪下来几圈没有用的  你可以换比这个弹簧细点的 淘宝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边的那个托带轮也得拆了  那个就得硬拔了  没有别的办法

那个很紧额~不好拔,工程量还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减震变软 还的换弹簧 剪下来几圈没有用的  你可以换比这个弹簧细点的 淘宝有卖的

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先得拆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先得拆下来

你可以搜搜丁大姐的帖子 (丁凯)他的是猛犬   他的帖子里说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搜搜丁大姐的帖子 (丁凯)他的是猛犬   他的帖子里说的很详细

好的··谢谢

网友C:
哇~被挖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被挖出来了……

额··我去看你帖子了··你貌似也没把弹簧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