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自制690四轴机架求围观,更新APC桨效计算

楼主(2014-04-19):
41楼更新锂电池放电电压不严谨测试,所以桨效计算把平均电压改为3.85

42楼更新apc1447试飞电池充电数据及桨效计算
电池平均充电4850.5mAh
电池放电:4.85*15.4=74.69Wh。
假设热耗损5%,航电消耗1%,动力部分约消耗70.21Wh
桨效约为:1638/(70.21/(30.75/60))=11.96g/W
桨效比乾丰1447高约5.8%。考虑室外飞行受天气影响,数据不具有意义。
综上,小的认为20多的桨和80多的桨在效率上没有显著差别

飞控:apm2.6(3.1.2)+6H
电机:4108KV380
电调:ztw蜘蛛30A
桨:乾丰1447(直接上未做平衡)
电池:狮子4S5.2Ah
其他:好盈UBEC 5V3A 天地飞六通接收

机架纯手工自制。中心板用的1mm环氧树脂板,一层太软,上下各用两层;机臂12*12*1铝方管。手喷黑漆。做好之后发现电池没地方装,只好用尼龙柱加山寨450的上板搭了个二楼。装好之后重心基本在桨平面上。起飞重量1631克,3-5米高度悬停25.5分钟,BB响3.5报警,落地15分钟回压3.72。A6充电电流4A,充满平均充进4236mAh。
下面计算桨效:
电池放电:4.236*15.4=65.2344Wh。
假设热耗损5%,航电消耗1%,动力部分约消耗61.32Wh
桨效约为:1631/(61.32/(25.5/60))=11.30g/W

下一步测试6S电池桨效,今天风大,无法飞行

测试APC1447完成,配置同前,飞重1638克。APC比乾丰重一点。BB响3.5报警,共飞30分45秒。不过风明显比昨天小一些,但是综合看来APC原装桨的效率还是高一些的
等待电池冷却充电看看效率。

上图啦:

降落前手机拍的照片

网友:
别墅别墅,土豪

网友A:
你的3.12固件没问题吗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B:
不错,650轴距也能用这套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650轴距也能用这套配置吗?

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3.12固件没问题吗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楼主的计算公式是不是有误啊?

商榷:电池电压现用3.7V计算,是否应为(4.2V+3.7V)/2=3.95V
则电池放电量:4.236Ah*4*3.95V=66.9288Wh
总功耗为:66.9288*60/25.5=157.4795W
按照你的假设,热耗损5%,航电消耗1%,动力部分功耗约=157.4795*94%=148.0307W
桨效约=1631g/148.0307W=11.02g/W(非11.69g/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计算公式是不是有误啊?

商榷:电池电压现用3.7V计算,是否应为(4.2V+3.7V)/2=3.95V

照您的说话,电压下降也不是个一次线性的关系,所以您那样算也有待商榷
玩玩的,何必这么认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您的说话,电压下降也不是个一次线性的关系,所以您那样算也有待商榷
玩玩的,何必这么认真

问题在电压应取平均值而非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计算公式是不是有误啊?

商榷:电池电压现用3.7V计算,是否应为(4.2V+3.7V)/2=3.95V

还有“则电池放电量:4.236Ah*4*3.92V=66.9288Wh”不应该*4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则电池放电量:4.236Ah*4*3.92V=66.9288Wh”不应该*4

你不是4S电池?

3.92V是笔误,实际计算用的是3.9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4S电池?

3.92V是笔误,实际计算用的是3.95V

是4S电池
还有,最后放电到3.5V,所以按您的算法,最小值应该取3.5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4S电池
还有,最后放电到3.5V,所以按您的算法,最小值应该取3.5

网友:
用多轴  计算器  是不是横方便一点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照您的说话,电压下降也不是个一次线性的关系,所以您那样算也有待商榷
玩玩的,何必这么认真

要是人家算出的力效比你自己的高,你还会说“玩玩的,何必这么认真”吗?
电压取平均值实际上已经抬高力效了,因为锂电池放电曲线是个上凸函数,也就是说你的真实力效比11.02还要略低一点。

网友E:
其实楼主4108电机 KV380  应该用6S电池效率高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的3.12固件没问题吗

3.12固件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我们这里好多人3.12的都出问题了啊,害得我炸了好几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F:
3.12固件有什么问题?

有好多人说3.12有问题,我的也遇到了,所以很郁闷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因为没有云台所以没问题。装上云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人家算出的力效比你自己的高,你还会说“玩玩的,何必这么认真”吗?
电压取平均值实际 ...

您批评的极是,下次一定把桨效算到1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楼主4108电机 KV380  应该用6S电池效率高点

手上没有6s电池,一会做个串联线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云台所以没问题。装上云台试试

我是无刷微单云台,这个带不动吧
再说无刷云台和飞控没啥关系

楼主:
测试APC1447完成,配置同前,飞重1638克。APC比乾丰重一点。BB响3.5报警,共飞30分45秒,落地15分钟电池3.64、3.58、3.65、3.65。不过风明显比昨天小一些,但是综合看来APC原装桨的效率还是高一些的
等待电池冷却充电看看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好多人说3.12有问题,我的也遇到了,所以很郁闷

我的也炸过···原因不明·····那个固件靠谱?3.11?

网友G:
正因为轻而牺牲了强度,所以续航时间较长,你可以加重到3KG试试,我的六轴3KG悬停可达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因为轻而牺牲了强度,所以续航时间较长,你可以加重到3KG试试,我的六轴3KG悬停可达20分钟

请问大神用多大的电池啊?
我4公斤多带微单的六轴也能飞2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用多大的电池啊?
我4公斤多带微单的六轴也能飞20分钟……

6S5200ma

网友H:
楼主感觉用铝管强度咋样,15mm-20mm的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感觉用铝管强度咋样,15mm-20mm的会不会好些

本来这个机架就是为了用4S5200电池飞30分钟设计的,所以用了12的铝管
我还有一个六轴用的15的铝方管(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
个人觉得12的铝管强度绝对不输12的碳卷管,15的铝方管强度及钢性对于10公斤以内的多轴绝对够了
铝比碳纤维重不少,但是相应可以省4个管夹和电机座,总体重量比碳管略重一点

15*15*1的铝方管15块左右,16*14的碳卷管50左右,还要相应管夹。价格优势很明显

实在不放心买1米试试吧

网友I:
楼主电池设置3.5v报警低么?机架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电池设置3.5v报警低么?机架不错!

面前悬停,响了就自动降落,不会过放

楼主:
有大神提意见,说我算放电电压不应该是3.7V,而应该按3.95V算,对此我做了一个不太严谨的测试供大家参考
飞行测试用的电池,从3.85V保存电压开始,以2.5A电流充电,每次充0.1V,测试充电量,见图
从3.85-3.95

从3.95-4.05

从4.05-4.15

从4.15-4.2

从3.85-3.95平均充电609.5mAh
从3.95-4.05平均充电704.75mAh
从4.05-4.15平均充电606.5mAh
从4.15-4.2平均充电275mAh
就是说从3.85V-4.2V充电量为2195.75mAh
在看看从3.85直接充到4.2,平均2170左右

再看第一次测试的电池充满平均充进4236mAh,充电量约等于从3.85-4.20充电量的2倍

综上,小的认为,锂电池平均放电电压约是3.85V。以上测试很不严谨,欢迎拍砖!

楼主:
apc1447试飞电池充电数据及桨效计算

电池平均充电4850.5mAh
电池放电:4.85*15.4=74.69Wh。
假设热耗损5%,航电消耗1%,动力部分约消耗70.21Wh
桨效约为:1638/(70.21/(30.75/60))=11.96g/W
桨效比乾丰1447高约5.8%。考虑室外飞行受天气影响,数据不具有意义。

综上,小的认为20多的桨和80多的桨在效率上没有显著差别

楼主:
每天不是大雨就是大风

网友:
用1555的桨测试过没有啊?会不会效率更高呢?我电机和你一样的,桨还没有买

网友:
6s电池,电机发烫不啊?我的是飞越650机架,朗宇4108-380kv、好盈铂金30A、6S8000电池。1555碳桨。起飞重量2800g。
悬停5分钟下来1、2号电机严重发热,估计60度左右。3、4号 好点,但是也热。
是桨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APC1447完成,配置同前,飞重1638克。APC比乾丰重一点。BB响3.5报警,共飞30分45秒,落地15分钟电池3.6 ...

你这个落地15分钟电压使人一头雾水,正确的是:设置报警电压+落地电压,落地后第几循环显示单片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神提意见,说我算放电电压不应该是3.7V,而应该按3.95V算,对此我做了一个不太严谨的测试供大家参考
...

你把充电曲线当作放电曲线,这是错误的。

如果你真想看看放电曲线,就给APM装个电压计(就是两个分压电阻,几块钱一个),飞行后下载APM记录的日志,看电压曲线。

网友:
神马叫做纯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