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50%油门左右啸叫,怎么解?

楼主(2014-04-19):
500直升机,嘉迪500
电机
,好盈铂金100a电调,每当油门在50%左右时,飞机啸叫非常厉害,请教大神,哪的问题?是否通过电调参数设置解决?比较进角什么的,麻烦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电机轴承检查

网友B:
轴不直
轴承不好
动平衡没配好
都有可能
买个JD的电机算了

网友C(2014-07-12):
检查一下轴承

网友D:
轴承和轴没粘好!
拆下来,轴承和轴结合处抹点轴承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