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aza lite,机机自转,求解???

楼主(2014-04-19):
我的飞控是naza lite ,机架是450,电机2212,遥控天7的,往前推的时候,有时候飞机一边前进一边自转,向右转,这是怎么回事,用过的朋友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看看桨有没有装错

网友:
第二个原因就是电机转向不对, 航向角感度太低,大浆方向装反

网友A:
第一,检查电机转的方向,第二,检查浆是否装错。仔细看说明书检查吧

网友B:
你把GPS校准再飞试试。

楼主:
不,不是桨装错那么自转的厉害,有时候会自转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检查电机转的方向,第二,检查浆是否装错。仔细看说明书检查吧

飞机能正常飞行,就是偶尔推油的时候会自转,因为油门和方向是在一根摇杆上,会不会是遥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GPS校准再飞试试。

校准过,还是这样

网友:
不锁尾,关注下

网友(2014-12-07):
应该是舵向角感度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