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了一架F3A,不敢试飞

楼主(2014-04-19):
A2212  KV1400,  40A电调,9g舵机,11v蝎子3c2200mah电池,  rx701接收机

翼展 90cm,起飞重量750g,

请教:
1、重心要求是机翼向后115+-5 mm, 实际重心100mm,比理论值靠机头10mm,原因是A型电机需要倒装,重心靠前 了,这样是否可行,还是需要配重到理论值。
2、由于A型马达的安装,使实际的桨的位置高出设计值一个10mm,这对驾驶此飞机,有什么影响。
3、舵拉杆没有保险,怕拉脱了,得炸鸡。
4、此乃本人制造的第一架固定翼飞机,选择F3A是喜欢机型,没想到是3D机,目前没有3d机经验,我想就当一架普通固定翼飞机来驾驶,驾驶上需要注意哪些,场地选择,降落时机等等?(本人模拟飞行30小时左右)
5、kv1400,配9*6桨,推力是否合理,计算方法是怎样的?
6、起飞后,正常巡航时的油门%?能飞多久?

非常感谢!

电机偏高一个机位

电机偏高一个机位

钩子没有保险

钩子没有保险

网友:
电机装错了吧。

楼主:
错在哪里?

TAXI很顺利,能拐弯。

网友A:
电机真装错了,应该在木条下。新手不熟悉的话,控的舵量调小一般,保证平飞先再慢慢熟悉飞机的动作。

网友B:
P3A
非F3A
发错版块了

网友C:
电机座装错了掉转180度

网友:
新手飞这种飞机,有点不太合适。主要是降落速度快,自身稳定性差些,需要不停修正姿态。优点是便宜

网友D:
我也有一个 也不敢飞 呵呵

网友E:
3c电池不够用 最大电流才6.6a

网友F:
电机座要倒过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真装错了,应该在木条下。新手不熟悉的话,控的舵量调小一般,保证平飞先再慢慢熟悉飞机的动作。

谢谢,闹笑话了。
我理解是,桨跟接近翼的水平位置?

我设好大小舵,比较安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3A
非F3A
发错版块了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spm=a1z09.2.9.271.1QZNz5&tradeID=607903212465927

上面叫F3A
我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座装错了掉转180度

谢谢!
是在木条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 也不敢飞 呵呵

哈哈,咱得多练模拟。

我的家当和你差不多
1、mwc 4轴,
2、wl 959
3、wl 911
4、f3a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座要倒过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3c电池不够用 最大电流才6.6a

配什么电池好?

网友:
至少得20c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闹笑话了。
我理解是,桨跟接近翼的水平位置?

先试试60%

网友:
速度挺快的新手不适合,拐弯要拉升降加油小心失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spm=a1z09.2.9.271.1QZNz5&tradeID=607903212465 ...

哦,原来如此。这飞机的名字叫f3A

楼主可以去查查P3A和F3A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