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X4老提示逆转电机不平衡那?? 求解

楼主(2014-04-19):
我的机架是H型折叠机架 ,可装上去以后来提示逆转电机不平衡那,电机和浆都做平衡了但还是提示不平衡那,郁闷

网友A:
是不是前后电机距不一样造成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前后电机距不一样造成的哦?

一样啊电机座都到机臂顶端了 把浆卸下来试了试还显示不平衡 郁闷

网友B:
什么飞控这么牛逼?还有这个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控这么牛逼?还有这个提示

零度X4 你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度X4 你不知道吗?

确实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