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bar K8 猛拉油门跑偏

楼主(2014-04-19):
求助下KBAR k8  其它都调的差不多了,  试飞了下 就是猛拉油门会跑偏, 侧翻也是一样跑偏,  哪个地方设置下?

450机,3d动作稍微大点就会偏,

  油门曲线是85 80 75 80 85 ,螺距12.5,

网友A:
机子震动励害吗?

网友:
同问~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机械调不平 那就自动微调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震动励害吗?

不震动,自旋很平稳、
  不是补偿设的不对啊,  应该设多少?

网友C:
加补偿,还有不要用控来调尾巴感度,直接用0通道,软件调节感度

网友:
这感度都到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补偿,还有不要用控来调尾巴感度,直接用0通道,软件调节感度

谢了,问题解决了。  现在自旋还不稳,  那个控制回路  最优化 我是10  100,   左自旋不稳,右自旋相当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补偿,还有不要用控来调尾巴感度,直接用0通道,软件调节感度

请教下为什么不要用控来调感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为什么不要用控来调感度呢?

控上的感度值是和软件上的参数结合起来的。不好掌握。用软件就单纯是软件上的参数。一目了然

网友:
油门高一点 总螺距低一点 11.5度够了

网友:
转速和螺距搭配不正确,不要用V曲线来飞, 感度太高了,主旋翼和尾旋翼的优化给打上,注意检查尾波箱轴承的框量,我6S也才飞11度左右的螺距,12.5掉转太厉害了,而且还是V曲线,感度都是遥控来设置,普通模式和3D模式都是5%,K8上面68,LZ自己斟酌一下,目前12T+150T直齿75油门一条线,4分半下来3.78,回压到3.81,普通模式和3D模式急推油门都不甩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震动,自旋很平稳、
是  不是补偿设的不对啊,  应该设多少?

0螺距怎么是12啊 不是0吗

网友:
那0螺距是不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