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4-04-19):
黑K8怎么跟富斯9通道接收机接线???????

网友:
最好上图

楼主:
这俩请问该怎么接线?

网友:
一般接收机用在直机上就用到6通道,7,8通道不用(除非拉烟、像真机收轮子什么用),k8可以按软件提示链接

网友A:
用这种接线方式,主要用到前面6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接线方式,主要用到前面6个通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