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炸等换新机,求提议!

楼主(2014-04-19):
我的固定翼首机就是塞斯纳,飞飞炸炸的
今天去了新飞场首电,想做个上翻再下翻的特技,下翻时有些失速,加上有点发呆,机头直直的炸地了
机身裂开,
电机
座歪了,实在懒得修,想用塞斯纳的动力和电子系统装个新机,求推荐。
另,我的T45到货了,还没装,不过函道太快了,也要有个桨机休闲下
40A电调,2217/12 kv1550电机,1047桨,3S2200
电池
,9克
舵机
N个
目前看上雷电EPO,不知还有何推荐?

网友A:
再重点的飞机也可以

网友B:
建议楼主直接上此款

网友C:
不好给楼主推荐,因为我没飞过雷电EPO,我飞的是全球的SUNRISE EP,试飞/调试了几天也没弄好(主要是翻筋斗不正,无法完成,变成急上升右横滚翻转了,倒飞做筋斗和其它动作都没问题,速度不很高,翼载荷40~43,左右似乎比雷电慢些,稳定性良好,也比较耐炸,今天又低空炸了一次)。楼主的配置主要是电机KV似乎偏大,桨的螺距偏小点,其它的都很适合SUNRISE EP。图片楼主自己找,我对此机话题较多,恐引发广告猜疑。

网友D:
慢慢 在飞 小赛吧 练好 再说
不是说 塞斯纳 就是新手玩的 就是 一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