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距1.1米 大四轴 试飞报告 有详细配置

楼主(2014-04-19):
先报配置   轴距1.1米 20MM碳管(偏细了震动偏大手机地面站显示震动4) XA650的加厚中心板(直径太小了)   零度X4飞控 GL808 kv100电机 好赢铂金30A  6S10000ma  28寸碳桨 起飞重量3.9公斤(偏轻了)飞控用的默认参数(改天调整各项参数)  无风时飞行较稳,有点风就晃得厉害 下降快点晃动率严重(还的调整几个感度)基本悬停50多分钟 3.6报警

网友:
图片都倒了

网友A:
电机多少钱出?有意。

网友B:
lz的图片传的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多少钱出?有意。

今天第一次处女飞,电机还没磨合好呢,磨合好了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图片传的有点意思

怎么传上去都是倒着的,郁闷,用手机看可以调整下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第一次处女飞,电机还没磨合好呢,磨合好了再买

排队1

网友:
感谢楼主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

网友:
听说这样可以治疗颈椎病

网友C:
请教楼主:做这么大尺寸的4轴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提高留空时间吗?

网友:
3.9KG50分钟,电机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做这么大尺寸的4轴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提高留空时间吗?

是为了提高留空时间,主要是没有玩过这么大轴距的,试试飞着什么感觉

网友C:
恩,楼主是贯彻大桨高效、低耗的规则,但是恐怕有效控制高力效更重要。
加油!

台湾现在有人类似的4轴,留空时间为80分钟。
它的轴距是650
现在发外部链接居然需要审核,复制下面的链接(删除中间空格)去看看吧
w w w . rctw . net/thread-284427-1-1 . 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楼主是贯彻大桨高效、低耗的规则,但是恐怕有效控制高力效更重要。
加油!

轴距650,多大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距650,多大电池

14楼已发链接,自己去看吧

网友:
转发,来源:RCTW
这是留空80分钟4轴的配置和图片(因视频发在youtube,大 陆没法观看,所以没有转发)
配置如下:
機架:軸距650mm的四軸
電變:好盈柏金30A OPTO
BEC:好盈3A UBEC
馬達:T-Motor MN3508-29 380KV
電池:10Ah 6S Lipo
槳:飛越1755(或1555)尖翼
飛控:APM 2.5+LEA-6H GPS+XL-MaxSonar EZ4聲納
圖傳:5.8g TS832 ,接收:23dB大平板
數傳:XBee PRO 900MHZ  ,接收:TCP中繼
遙控:RMILEC 433Mhz增程
DV:Foxtech Horyzon HD camera V3+豆乾雲台

网友:
飞来不想飞为止

网友:
要是没有GPS定点功能,50分钟下来手指抽筋。

网友:
50多分钟很不错,17楼的台湾同胞的四轴也牛逼啊

网友:
要像图片一样飞的过程就更牛啊了

网友:
多年的颈椎病治好了~

网友:
楼主向80分钟冲.

网友D:
KV100用6S有风不摆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KV100用6S有风不摆才怪

你好,怎么才能抗风,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怎么才能抗风,谢谢

KV 100太低了,至少上12S电池多轴想稳定,桨的转速一定要够,光提高桨尺寸一味追求效率不可取,桨的尺寸是看负载约定

网友:
看来效率是跟金钱挂钩的。

楼主:
lz  apm是怎么与手机地面站连接   我没用过     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