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2560怎么刷海盗固件??

楼主(2014-04-19):
原先刷的是MWC的,GY86模组!现在想尝试一下海盗固件!
好像不可以直接刷?bootloader是通用的吗?

网友A:
请问lz怎么刷的mwc

网友:
潜水吧,搜海盗的帖子

楼主:
刷MWC就是用的2560官方的bootloader

网友:
我的2560+GY86 MWC已刷海盗 直接刷固件 不用重新写bootloader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7834&extra=

楼主:
感谢上楼的朋友,已经成功刷了2560+GY86 海盗了,整在研究中

楼主:
研究了几天的海盗固件ArduCopter-MPNG V3.0.1 R2 稍作修改终于成功刷进了!
链接GPS蓝牙调试一步到位地面站调试OK!
还是选用了2560+GY86方案,校正了几次罗盘和姿态,终于顺利解锁!
开始电调没完全校正好 导致GUI地面站显示PWM输出不同步,实际试飞一推油门老是侧翻,重新校正4个电调OK!
今天没事,3.01的默认参数PID,DJF330机架 飞了两块电 感觉还行,由于新手头一次试飞 还是炸机了(撞树上了)断了一只桨!用的D7E的控+DMS2,6110E接收机(听说DMS2容易收干扰 距离近)整个试飞过程没超过100m

下次把GPS挂上在试飞看看

网友(2014-06-07):
引用 楼主:
感谢上楼的朋友,已经成功刷了2560+GY86 海盗了,整在研究中

能教教怎么刷的海盗固件的吗,论坛的教程有一部分没看明白,就是不知道应该打开哪个文件编译,还有用记事本打开rcinput那个文件更改通道顺序的时候,我打开的时候格式都乱了,有的在一行,有的不在一行,有点乱了,根本看不清应该改哪些语句

楼主:
你应该去下个教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