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 APM 机架类型自动变 十4 模式小炸

楼主(2014-04-19):
APM X4模式 四轴。
今天起飞后摇晃。1米高收油小炸,损失3片桨。回来发现原因是机架类型由X4自己变成 十4了。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原因是误点地面站Mission Planner 的 Wizard, 虽然立即退出Wizard,但是机架类型也被悄无声息地改了。

网友:
估计切了无头模式

网友:
因该是BUG把,我以前用3.12也是也没改过设置,前一天还正常飞,第二天飞就炸了,连接地面站发现X4变成+4了,而且不止一次,有好几回,损失桨和电机

网友:
我也试过一次

网友:
我也出现过一次,连续飞2电,第二个电池突然摇晃厉害,侧翻,打那时起每次起飞我都先超低空悬停10多20秒,没问题再升高。出现这种问题起飞10秒内肯定开始摇晃

网友A:
那是因为你连接地面站的时候点过设置精灵,即使你马上退出设置精灵,飞控就已经被改成+了,我前一阵也遇到过此问题,开始还以为飞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连接地面站的时候点过设置精灵,即使你马上退出设置精灵,飞控就已经被改成+了,我前一阵也遇到 ...

就是这个问题,昨天已经发现了,爽飞回来没时间修改帖子说明情况。多谢回复。

网友:
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哦,总结总结吧。

网友B:
同样情况炸过一次,我是不小心在MP中点到Wizard,然后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情况炸过一次,我是不小心在MP中点到Wizard,然后就变了。

就这问题,已经给官方反映了,不知道会不会有结果。

网友(2014-07-05):
郁闷的apm设置向导,带来的麻烦比方便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