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和汽油机的选择

楼主(2014-04-19):
如果玩直机,上甲醇机的好,还是汽油机的好,听很多人说甲醇有毒,不环保,并且发动机很难调教,汽油机相对来说方便点,但是汽油机可能会个头比较大,所以也是难以选择,请各位评价下,玩呢也不一定玩竞赛的,只是个人爱好而已。

网友:
甲醇机价格低一点,汽油机一般做航拍用,价格高。

网友:
汽油发动机更难调,甲醇发动机还稍微好一点

楼主:
很多论坛上都说甲醇机的油针非常麻烦,但是汽油机调完后基本不用那么麻烦的,不明白啊!!

网友:
甲醇机好调教,只是冬天难启动,汽油机调基本不用动,冬天一样好启动,甲醇机一般入门40机,也不大,汽油机相对大点,9CC的汽油机听说很难搞

网友:
想要续航不3D就汽油机,想3D就甲醇机,个人认为现在甲醇机的生存环境很小,要续航的都上汽油直了,要暴力3D的就玩电直了,甲醇机特长不突出,生存很艰难啊。

楼主:
貌似700n的90级的机子可以上os15cc的发动机,稍微玩玩看起来还是不错,但是续航力很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700n的90级的机子可以上os15cc的发动机,稍微玩玩看起来还是不错,但是续航力很强。

亚拓600N也能装15CC汽油机了,看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600N也能装15CC汽油机了,看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7792&extra ...

但是貌似看起来700N的改装余地会更大点。。

网友:
f3a和f3c都是清1水的甲醇机.没见哪个能用汽油机的

网友:
现在还坚持油机的一大乐趣就是玩那颗引擎了~
甲醇机现在有点不上不下的意思,700级的直升机如果烧甲醇的话是比汽油机暴力,但是比电动的又要差不少,而且燃料费用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换成OS的15cc的汽油机GT15HZ,动力约等于70级的甲醇机,作为入门F3C的练习机足够了。续航时间长,费用也不高。
不过50级的直升机用甲醇机燃费也不算大问题,甲醇机结构简单价格便宜,好调出力相对也比较大,用汽油机的必要性不大。

PS:关于哪个好调的问题看下面
汽油在空气中燃烧范围非常窄,所以需要精密的化油器控制空燃比,简单说就是化油器结构复杂油针很敏感,容错率低,需要小心调校,一不小心引擎就过热挂了,但调完了基本就不需要动了。
甲醇和硝基甲烷的燃烧范围很宽,空燃比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都可以很好运转。因此只需要结构简单的化油器,对油针不那么敏感,大约调整一下就能运转。但对湿度温度比较敏感,要达到最佳状态的话可能每次飞行前都需要微调下。建议学习调油针还是从甲醇机学起。

网友:
汽油机续航不错,暴力甲醇机

网友(2014-11-21):
听说汽油机特别干净特别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