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起飞右偏,已经炸了好几次了,请教原因。

楼主(2014-04-19):
先看视频。。。

离地马上又偏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最开始模友说是3GX没有调好,我从新调了一次,还是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A:
如果不是机械上的问题,应该是震动引起3gx修正错误。排震,把3gx装在主轴机腹下,震动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机械上的问题,应该是震动引起3gx修正错误。排震,把3gx装在主轴机腹下,震动最小。

不是震动的问题,我确定,不装练习架的时候基本不震动,震动是飞机往右偏,因为怕炸鸡油门推的慢,飞机带动练习架往右偏。。。。。表达水平太差,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网友B:
遥控器的十字盘选对了吗

网友:
找个老手飞下,把训练架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的十字盘选对了吗

设定没问题,炸鸡之前能脱控5到10秒

网友C:
你先试试修正方向对不对吧。不管机身怎么样动,十字盘都是向趋于水平方向反向运动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试试修正方向对不对吧。不管机身怎么样动,十字盘都是向趋于水平方向反向运动才是正确的。

好的,谢谢,飞机在上班的地方明天去看看是不是修正方向错误。

网友C:
拔掉电机线,开控上电,手持机观察调试,别急着装桨试飞。

网友D:
是什么原因,搞清楚说哈,我的也好像是这样,就没调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原因,搞清楚说哈,我的也好像是这样,就没调放着

我的是舵机扫齿,行程有那么一点点不一致,我猜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掉电机线,开控上电,手持机观察调试,别急着装桨试飞。

3GX不用每次炸鸡都调吧,这个问题是炸鸡后出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震动的问题,我确定,不装练习架的时候基本不震动,震动是飞机往右偏,因为怕炸鸡油门推的慢,飞机带 ...

无副翼的机子在升空的一刻要果断推油,越慢越不好,就是让机子果断起飞,要飞没飞最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的机子在升空的一刻要果断推油,越慢越不好,就是让机子果断起飞,要飞没飞最不好。

果断飞肯定炸,我都炸了两次了,慢慢推油门只是实验一下调试3GX后还是不是这种状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3GX不用每次炸鸡都调吧,这个问题是炸鸡后出现的。

陀螺仪肯定不用每炸必调的,但是修好后至少需要不装桨试试各个动作是否正常,舵机抖、跳、行程不一致是一定不能试飞的

网友E:
你先把大桨卸了在仅剩尾桨的状态下80%油门摸摸尾管

网友D:
我的3个415舵机憋过齿,到时候看看是不是舵机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肯定不用每炸必调的,但是修好后至少需要不装桨试试各个动作是否正常,舵机抖、跳、行程不一致是一 ...

谢谢,那基本确定是舵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3个415舵机憋过齿,到时候看看是不是舵机的原因

我的一个憋过,应该是舵机的原因,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把大桨卸了在仅剩尾桨的状态下80%油门摸摸尾管

试过,震动很小,排除震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震动很小,排除震动的原因

那可能就是3GX的事了

网友F:
舵机行程是不是不一样?螺距全程,十字盘都是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舵机行程是不是不一样?螺距全程,十字盘都是平的吗?

螺距50到100是一样的,但是肉眼看,总觉得有个舵机行程不一致

网友:
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50到100是一样的,但是肉眼看,总觉得有个舵机行程不一致

要同一批次舵机,相同臂长,会好调很多.
行程不一样我在K8里没找到怎么调整上下行程的选项,以前有副翼的时候,还可以在控里调行程.
现在无副翼的就只调中点水平.然后舵机尽量安装一致吧.

网友:
遇到过类似故障。拔掉电机线后反复推油门观察舵机。最后发现有个舵机在某个地方停转后就不能启动!该死的银燕9256有一个绕组虚焊。一但电刷停在虚焊这个换向器上就不能启动…

网友:
建议你先找个大一点的地方,这样飞会发生惨案滴

网友G:
想问一下LZ用得是什么控,控是否动过其他东西,今天群里刚解决了一位模友与你一模一样问题的飞机,打舵修正全部正确,就是因为控里面设置的是日本手,但是输出通道按照美国手来设置,用美国手来飞才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LZ用得是什么控,控是否动过其他东西,今天群里刚解决了一位模友与你一模一样问题的飞机,打舵修正 ...

T8FG  日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