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 时间短,,求救

楼主(2014-04-19):
大疆F450机架,,100多块钱的脚架,,朗宇X2216  kv880  1047浆,,好赢天行者40A电调,,APM  飞控  现在用2200的电池  飞5分钟  电池就3.75了,,  感觉时间太短了。
有模友建议1238浆,,1238浆的话,两浆最近距离只有一厘米,,,不知道怎么样,,
  求各种解决方案

网友A:
电池设到3.6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设到3.6在试试。

没有设置最低电压,,,只是飞完后  用电显量
,,3.6不是过放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设置最低电压,,,只是飞完后  用电显量
,,3.6不是过放了吗

锂电会自己的回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会自己的回压的。。。。

现在是一半多油门  才可以起飞,,原来没装脚架的时候  三分之一左右就可以起飞,,
  过几天想装个无刷云台  带个狗,,,,
那样不就飞不起来了啊,,,载重也少

网友:
换5000电池,继续减重

网友B:
电调换20A的,能减120克,桨用11寸的,电池换3S 5000的。

网友:
楼上正解  还有 450不适合装云台

网友C:
换机架吧!!!F450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换20A的,能减120克,桨用11寸的,电池换3S 5000的。

我这电机1238浆 行不行,,,

网友:
2216上12寸的桨有些大了,建议10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电机1238浆 行不行,,,

换套马夹,再次测试S4悬停时间,固件版本13111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1551&fromuid=117325

1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套马夹,再次测试S4悬停时间,固件版本13111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GPS模式 怎么可以这么稳,,,,
跪求啊 ,,,我的机器GPS模式,晃动比较大,,,,手动模式已经调的很稳了

网友:
怎么那么多X2212的
F450我用朗宇A2212 KV980  天行者20A电调  1047桨  2200和5200的电池都飞的好的很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机架吧!!!F450太重了

朗宇X2216  kv880  1047浆 用什么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朗宇X2216  kv880  1047浆 用什么机架

我的就是这个  配置
我现在是
蝗虫  80元的那个机架
是朗宇A2216 880KV
好赢20A电调
1047桨 转杯换1147试试

自己正在加工做一个600的超轻机架  也是这个动力 配1238的桨+3S 5200电池  玩玩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