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OSD 电压测量问题

楼主(2014-04-19):
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穷人OSD  今天突然出现问题 不管是3S电还是4S电,动力电压始终显示26.5V而且没有任何变化。有谁碰到过类似问题吗?求解~

网友:
我的一直是零

网友A:
楼主地线断了。
楼上正极线断了。

网友B:
1.2楼快看看3楼,标记…

网友:
楼下请看4楼提醒

网友C:
去软件里面设定 检测电压和实际输入电压、  设定实际电压的时候OSD一定要连动力电。  不设定好这个 就会一直显示一个电压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软件里面设定 检测电压和实际输入电压、  设定实际电压的时候OSD一定要连动力电。  不设定好这个 就会一 ...

关键问题是我原来一直用好好的啊 昨天突然出现这个问题的,和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问题是我原来一直用好好的啊 昨天突然出现这个问题的,和解

你尝试重新设定下。如果不行就是OSD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地线断了。
楼上正极线断了。

如何排查地线啊 有没有具体解决办法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尝试重新设定下。如果不行就是OSD出问题了

好的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