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尿了,谁可以帮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19):
今天下午飞了两趟, 第一趟还算顺利,去拍完了一圈后,飞第二颗电池,起飞约三分钟突然失控,还好飞行高度在七十几米,直掉到26米,及时切到安全模式救回。
这是黑匣子记录,有那位高手可以帮我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http://log.xaircraft.cn/#2014_04_19_160034.249_98.1.06.30

网友A:
我更惨,黑匣子还看不到呢。。。话说楼主有USB线的图片嘛。。。发给我看下呗。。。我的线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更惨,黑匣子还看不到呢。。。话说楼主有USB线的图片嘛。。。发给我看下呗。。。我的线找不到了。。。

USB的线不就用一般电话充电用的USB就行了吗?没什么特别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的线不就用一般电话充电用的USB就行了吗?没什么特别的呀?

不知道啊,哎,反正读取不了

网友:
坠之前你打了一把俯仰-50几,然后磁罗盘发生干扰,接着给出全油门信号,应该是发现坠了,后来整个开安全模式的过程中磁罗盘干扰都比较大,应该是干扰造成的,或者罗盘安装问题

看看飞机的图片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啊,哎,反正读取不了

之前我发生过读取的问题,有时连不上线,或连上了找不到设备,
后来解决了,多换几条usb线试试,我也换了三条,其中有一条比
较好连,或是先把osd和其他一些设备先拔掉再连,你试试看吧,
希望会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发生过读取的问题,有时连不上线,或连上了找不到设备,
后来解决了,多换几条usb线试试,我也换 ...

好的!我懂了!估计真是线的问题!感谢,今晚回去试试

网友B:
我来做一下专业的解释,从你的电机数据分析,你的电机动力储备不够,平时电机就工作在70% 左右,这个很危险的,当飞机在空中遇到突变气流,你的某些电机本来应该做出相应的纠错平衡,但是由于超过了!100% 还未能达到平衡,这个时候只有一起降低所有的电机功率来维持平衡,降低所有的电机功率的结果就是你的飞机急速的掉高,在这个过程中你开安全模式和油门维持在中点效果是一样,姿态调整好后,飞机由于气压计的定高,又会飞到刚刚的高度。所有从曲线分析你的飞机就是动力储备不够,导致在收到外接过大的打破飞机平衡的时候没有充足的反抗力导致的掉高。这个情况在老款的S800上非常多见。

网友:
在补充一点! 你的电机极度的受力不均匀,发生无法维持平衡的电机正好也是受力最大的电机。做好电机功率平衡很重要。每个电机悬停的时候,一定要输出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
你现在这个 飞机 继续飞 还会有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做一下专业的解释,从你的电机数据分析,你的电机动力储备不够,平时电机就工作在70% 左右,这个很危险 ...

感谢说明,这次事故后,回去看了黑匣子记录也发现了这点,电机水平没做好造成电机出力不平均,
还有一点就是飞久了很多螺丝都有点松动了,从头到尾检修了一次。
视频下来飞机是在空中翻了一整圈,等有空再测试了。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