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4-04-19):
请问这个两个怎么连接?还有电调是插在接收机上还是陀螺仪上谢谢大家

网友A:
圈圈是短路用的,对码复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圈是短路用的,对码复位用。

我问的是他们之间怎么接线

网友:
照着这个接。但LZ需注意下FS的通道分配和图上是否一样,不一样就要按通道来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