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 云台问题请教前辈

楼主(2014-04-19):
我的云台是配的,电路板是 毛子的,请教前辈就是 云台工作时 多轴转向 云台为什么倾斜呢? 横滚多机慢慢的才回复正常位置,请教前辈这个怎么调,调那个?谢谢了!

网友:
不明白多机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不需要调,这个是在z轴转的时候,横滚做的补偿,保持画面不会僵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调,这个是在z轴转的时候,横滚做的补偿,保持画面不会僵硬

那有时候为什么云台怎么朝上了呢?飞机转向时?

网友A:
从新校准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新校准传感器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新校准传感器

能否可以加微信不?564124646 是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新校准传感器

我想为问个问题,就是飞机转向 到了一个方向时云台 回中那么慢呢?我调了I 也不行,慢慢回中!这个能调吗?

网友:
检查是角度模式还是速度模式,切换到速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