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现在固定翼FPV的主流飞控是什么?

楼主(2014-04-19):
请问一下现在固定翼
FPV
的主流飞控是什么?大家常说的A控是指APM飞控吗?APM在固定翼FPV中用的多吗?

网友A:
A控一般是指arkbird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控一般是指arkbird飞控。
是这样呀 谢谢了! 这种控是现在固定翼用的主流控吗?

网友B:
我用就是arkbird 很不错 还有h控也可以

网友C:
如果你是拿来玩的话就A控
搞测绘的话就APM或者H之类的

网友D:
APM是开源控,可以用地面站,h控也可用地面站,还有江南飞控,A控,U2s控等等,还有一些其它控......都可以用在固定翼上,排名不分先后,论坛模友都有用的

网友:
U2就行了,便宜,稳定,好用!

网友E(2014-07-14):
A控是指arkbird飞控

网友F:
果子飞控 AP飞控 不错

网友G:
a控的父亲也是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