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配置,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4-04-19):
机架: 飞越650
飞控: naza v2+MINI OSD+BTU
电调: 好盈 铂金30A
电机: MOTORS-3508-700 无刷电机 390KV
机桨:  1555碳纤桨
遥控: D10                                850元
电池: 6S  8000Ah 达普

FPV
图传:Aomway 5.8G 1W/1000MW 收发器
DV和云台:   两轴 无刷 云台+鹰眼    套装
显示屏: 7寸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配置有什么问题,同时求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还少了什么,谢谢!

楼主:
大神们人呢。

网友:
BTU是什么?

楼主:
pmu写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Pmu也不知道啊

网友:
BTU写的很正确,dji蓝牙调参模块

网友:
650上15寸桨?

网友A:
KV700的电机上6S和15寸桨不太合适吧……

另外,云台和相机太烂

楼主:
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700的电机上6S和15寸桨不太合适吧……

另外,云台和相机太烂

是。。。求大神指点下,云台和相机是朋友借的,就省钱了。

网友B:
飞越650,4S5000左右电池足够,电机700KV的,桨用1255或者1238.图传五百或者600毫瓦足够。另外,看你这配置挺土豪的,云台和相机也上个好点的吧。

网友C:
这么好的动力配置加上v2建议上个六轴吧。电池不用换,云台相机换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650,4S5000左右电池足够,电机700KV的,桨用1255或者1238.图传五百或者600毫瓦足够。另外,看你这配置 ...

嗯好的,谢谢您了。要是用1555桨会出现动力不足的状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动力配置加上v2建议上个六轴吧。电池不用换,云台相机换好的吧!

谢谢,我是从直升机转过来的,先玩个四轴试试,如果能行再弄个六轴玩,云台因为是朋友送给我的所以就把这个钱省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好的,谢谢您了。要是用1555桨会出现动力不足的状况吗?

650机架上15寸桨,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0机架上15寸桨,别想了。。。

哦。好的-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50机架上15寸桨,别想了。。。

650上1755没问题,1555更是没问题。当然大桨会降低稳定性,1555已安全飞行超过40个小时。这是17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650上1755没问题,1555更是没问题。当然大桨会降低稳定性,1555已安全飞行超过40个小时。这是1755.

我的意思是飞越650上4S就够了,这种重量的配置没必要上6S和大桨配置。

网友:
6S和大桨带来的效果是长续航,这个看个人需求,如果对留空时间不太在意当然无所谓,如果追求留空时间,6S和大桨基本上是必须的~

网友:
看清楚,人家是390KV的,上1555桨没问题啊。轴距650,上15寸也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