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断了,重新焊一根的话,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楼主(2014-04-19):
接收机天线断了。想自己补根线,但不知道有什么特别要求没有。。。我看这天线原装的是带屏蔽层的。。自己随便接根铜丝也感觉不大对劲。

用平板天线上经常用到的馈线行不行?那个就是带屏蔽层的。而且在未端需要将屏蔽层和内芯连接到一起吗?

网友:
断的焊下来 可以直接焊接地网处  应该没事 只要上部分不改动就可以了

网友:
貌似长度有要求把

网友:
x宝有2.4g的两块钱一根

网友A:
还是返厂吧,焊不好根本接收不到多远,天线根部还好说,中间断了焊上效果也不行了。我的也是不小心把天线剪断了,买了根新的焊上接收不到20米,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2.4G天线不能用焊的吧~我记得我接收机里的就不是焊上的~

网友:
把连接收机的剩下部分天线的芯线剥出来,剥的长度按断的另一段的芯线部分,试试看吧,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或者你收一下淘宝的当地卖家,上门去买一根(这天线才一元多一根,因为本地卖家上门买的话可以省邮费,或者去你当地的大型电子市场肯定有的)

网友:
必须一样长。

网友:
发回富斯原厂修就行了,只用付回程运费,我已经发去了4个,已经修好,正要发回
富斯售后还是很好的

联系方式:在X宝搜“富斯遥控模型技术有限公司

返厂比自己修踏实,他们做好测试才会发出的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特别是我楼上这位提供原厂信息的。。忠心谢谢了

网友:
自己买一根换上就是,taobao多得很

网友B:
这是一条阻抗为50欧的馈线,如果你要求遥控的距离要求不高,那么可以先把中间的芯线焊好,然后包一层绝缘层,再把外面的屏蔽层包上并焊接好,尽量用屏蔽层完全包裹住芯线,这样复原后,焊接点的损耗不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要求的遥控的距离很短,那么完全可以直接用一条软导线代替,长度大约是波长的1/2或1/4,波长可用(300/频率Mhz)计算出来,例如频率是2.4G的话,波长就是300/2400=0.125米,电线的导体系数可以忽略,选择1/2波长的话,大概是6厘米就可以了,应急用没关系。如果要求遥控距离跟以前一样,最好是换一条馈线甚至整条天线换掉,
你那条天线应该是属于半波偶极天线,增益一般,要求不高,比较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条阻抗为50欧的馈线,如果你要求遥控的距离要求不高,那么可以先把中间的芯线焊好,然后包一层绝缘层 ...

谢谢详细指导。。需要在天线未稍端将内芯和屏蔽层连接起来。形成回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详细指导。。需要在天线未稍端将内芯和屏蔽层连接起来。形成回路吗?

不是的,不用形成回路,我的意思就是把断了的地方重新焊接好就行了,先焊好内芯线,然后包一层绝缘层,目的是不让内芯线与屏蔽层短路,包好后,再把外面的屏蔽层焊好,屏蔽层最好是尽量能完全包裹住芯线,以免电磁泄漏过大形成损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详细指导。。需要在天线未稍端将内芯和屏蔽层连接起来。形成回路吗?

如果不將屏敞層分開銲這會令天線內外短路這會變成另類天線,這多為50歐姆的高頻用傳輸線,先將芯線銲於原位,屏敝層銲於地端這是十分容易之事,用20W上下的電烙鐵於別的小電線上先練習幾次必能掌握。
2.4G之1/4波長天線外露段必约3cm,用一截同長的硬身潻皮線代替這有同等效能。市品多出來具屏敞層部份只為伸長振子(element)方便安裝於模型上而巳這沒有規定長度.總之天線外露段约3cm錯不到那裡。
16樓師兄所說的半波偶極天線我要糾正一下,這是1/4波長天線物理形態上是屬於ground plane(2.15dbi),輸入饋電點大约50歐姆這才可簡單地接入輸入點;如果半波天線其長度必為约6cm且中間要接入反相器才能工作。半波偶極天線(diople)要用上平衡/不平衡匹配器(balun)令兩極電流平均才會有滿意表現,模交都沒可能於接收機上裝上種專業且複習的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將屏敞層分開銲這會令天線內外短路這會變成另類天線,這多為50歐姆的高頻用傳輸線,先將芯線銲於原位 ...

也许是各自的叫法不同吧,不知老兄有没有注意到,楼主图中的天线,我以前拆过,1/4振子导体下方,有一个黄铜的管子跟屏蔽层相连,其实就是另一半的振子,这种偶极天线由两根导体组成,每根为1/4波长,即天线总长度为半波长。所以偶极子天线叫半波振子。偶极天线的振子可以水平位置,也可垂直位置。它的方向图以馈电点为对称。馈电点在半波振子的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各自的叫法不同吧,不知老兄有没有注意到,楼主图中的天线,我以前拆过,1/4振子导体下方,有一个 ...

如果圖中小銅管是地的話,這是相當於VHF或UHF的衣袖型天線(sleeve antenna),這常見於手持式移動通訊設備中,但如用於遙控似乎不設實際。
記憶中如天九的接收機有兩根天線,其中一條是振子而另一條是地綱,這設計也許是讓機器能較易取得匹配,半波隅極天線如兩極程直線時阻抗約72歐姆,如蝕電點算起程90度時阻抗則约37歐姆,調節兩極角度能起調節蝕入阻抗所用這能使收發距離盡可能加大。
對於叫法這問題大概分別也說不定,但國際學名而言半波隅極(dipole)是指兩個1/4波長合長而蝕電點居中的天線。

网友:
百度“扒皮天线”,很多图文并茂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返厂吧,焊不好根本接收不到多远,天线根部还好说,中间断了焊上效果也不行了。我的也是不小心把天线剪 ...

我也是啊!!查了资料说 29mm的裸天线 26mm的回路铜管  照尺寸做还是不行啊 哎

楼主(2014-05-26):
虽然我最后还是找富斯厂家买了3根天线共10元钱

不过各位的回答让我学到不少东西.谢谢了噢

网友(2020-01-16):
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