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发帖求助...naza lite

楼主(2014-04-19):
    继前天微炸,今天下午继续微炸,信心锐减啊...
    炸后又校准了电调,问题依旧,1号电机似乎转速太大?!直接翻过去,与前次一样,还没飞起来,直接侧翻,炸了1号电机的桨...
    求大神分析下,桨买少了,太理想化...以为多买2套就够了。。。
   又得买桨去了...

+++++++++++++++++++++++++++++++++++++++++++++++++++++++++++++++++++++++++++++++++++++
这是第一个帖子的描述... 之后我校准了电调...

可以确定桨,转向都正确,哪咤基本没怎么设置,感度默认,校准了遥控...没GPS,其余就没设置了............
问题是,我缓缓加油门,最后的结局是...还没飞起来,直接侧翻,新手不会分析,是不是我没设置完整?
naza lite的调参软件是V1.0,固件也是V1.0...
谢谢...

网友A:
先检查重心是不是太偏,电机安装水平度?再进行油门行程+水平及罗盘校正,一般就会正常起飞

网友:
应该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B:
新手也直接飞??举在头顶,在力的方向对不对。用手感觉一下。找个人帮忙,lite加油要果断,不要慢。。

网友:
直接一半油门

网友C:
你M1电机接的哪一个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重心是不是太偏,电机安装水平度?再进行油门行程+水平及罗盘校正,一般就会正常起飞

好的,明天检查电机水平度……别的应该过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M1电机接的哪一个位置的?

飞控标m1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也直接飞??举在头顶,在力的方向对不对。用手感觉一下。找个人帮忙,lite加油要果断,不要慢。。
来 ...

谢谢提醒!下次实验下,有点小怕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重心是不是太偏,电机安装水平度?再进行油门行程+水平及罗盘校正,一般就会正常起飞

还有,问下水平和罗盘校准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问下水平和罗盘校准是?

水平校准我也不懂,我猜可能是IMU校准吧,调参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是否正常,罗盘校准就是指南针,你没有GPS模块这一步可以跳过了。

网友:
重心调好了,推油35%看螺旋桨转动情况,转动均匀了,果断推油至60%,起飞1.5米以上拉回50%,naza就这样,不果断不行啊。急性子一般飞的都挺好

网友D:
lite 需要预热的,论坛挺多的贴子均对这个问题有反应,本人也有同感。
建议楼主在起飞前通电后稍停5分钟再起飞。
具体操作是缓推油门感觉电机转速跟不上推杆的增长时(不成线性),证明主控预热还不够;
这时继续推油可能会造成飞机侧翻,楼主可以根据飞机此时的姿态趋势打舵修正,也可以勉强起飞,但是起飞后会偏航,直到不偏航时lite预热结束!
这种情况被摩友称为【lite的设计硬伤】!
希望能帮到这位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te 需要预热的,论坛挺多的贴子均对这个问题有反应,本人也有同感。
建议楼主在起飞前通电后稍停5分钟再 ...

非常感谢你的这么长的答复,有你们这么多的帮助,让我这个小白非常感动,坛子的温暖啊,待会继续试机...回头像你们报告,谢谢

网友D:
新老互相帮助,技术才能有增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老互相帮助,技术才能有增长!

谢谢您的帮助,正常起飞了,呵呵!多谢...只是飘。。。

网友(2014-06-04):
应该是通道设置错误

网友:
起飞要猛,一次性起来。。。。

网友E:
naza lite通病就是起飞不稳,起飞油门要果断,,然后每次养成预热5分钟再起飞的习惯

网友(2015-02-18):
引用 网友E:
naza lite通病就是起飞不稳,起飞油门要果断,,然后每次养成预热5分钟再起飞的习惯

预热5分钟再起飞?有点太久了吧?
我是姿态模式直接飞起,空中自稳预热,然后不会飘了。

网友:
是不是手动模式起飞了

网友:
飞控的水平校准不正确的话起飞就会像你这样侧翻(单边电机转速很快),但是处理的时候为了避免判断错误,必须做齐以下三项工作:
1、检查飞控安装是否水平
2、检查分控水平校准是否正确
3、把各个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一致

另外,起飞时飞行器应该水平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