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炸鸡求解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4-04-19):
前两天出差,带着新装不久的xc600一起去了。想找点好些的风景,拍点
航拍
镜头玩玩。前两天飞得还算满意,也比较顺利。最后一天飞了一块
电池
下来后又想再飞一块就收,天光也快没了。
结果飞出去没多久就炸了。经过是这样的:上电后等待返航点记录成功后起飞,因为是在田埂上起飞所以是由朋友举着起飞的,跟之前一块电池一样。
起飞后感觉动力似乎有点不足,油门杆似乎比之前推得要高一些,但没太在意。起飞后飞出去了大概有5、6十米的样子,因我是看着监视器飞的,朋友喊离树有点近了,我便看了一眼飞机的姿态,
这时感觉飞机有点不受控制了,推油、打方向似乎都没什么反应。这时飞的不高,大概只有5、6米的样子。当时想着可别炸了,就直接打开了返航点锁定,想把飞机拉回来。但推升降杆,飞机没有爬升。
拉方向杆也没有往回飞的意思,而是向左下45度角直接扎向了水田。找回飞机后发现,飞机的左前和左后机臂中和
电机
上有很多的泥。分析了一下,当时应该是对尾飞的,应该不会是错舵。再有,当时
打开了返航点锁定,就算是错了舵,推油门,后拉,也应该是升高并向起飞点移动,不知为什么却一头扎进水田里了。因为最后的视频没有能够记录下来,也没法让大家看了。这次损失比较大:电机、
飞控、
图传
、狗3、穷人osd全部进水,基本都要返厂。机架部分起落架断了,桨还剩下一根完好。在这里想请高手帮着分析一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炸鸡。我也好针对可能性排查一下,找找问题的原因所在,免除隐患。请高手指教,谢谢!
我用的飞控是NAZA M Lite ,每次上电自检时都是尽量调整机身水平的。电机是xxd的4225 610kv 桨是乾丰1245 电调是好赢30A 电池4S 5200毫安 20C的。

网友A:
可怕的节奏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的是接收机坏了,返厂了……

楼主:
哦,谢谢!我检查一下接收机。

网友B:
我沒有大機祇有迷你機,但也有你的問題,不過有一次是這樣子的,墜下後我關了機和控的電源,休息一下再重新按順序開啟後就瞞順的,這個動作一般是用在重新平衡陀螺儀的簡單方法。但卻解決了我的問題,不知對你是否有用。(在电池快沒电而LED灯還未閃爍時也會有這種現象)

网友C:
你的电池c数太低才20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池c数太低才20c
这两天忙,没及时回复。可之前已经飞了有10块电了,都没事啊?

网友D(2014-07-16):
我也检查一下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