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DJI Lightbridge 偶遇 Phantom 2 + H3-3D

楼主(2014-04-20):
由于对数字高清图传关注已久,买了Phantom 2+H3-3D之后,也想试试高清的FPV航拍效果。
从一个朋友那里借了一套大疆发给他的Lightbridge测试样机,想自己先试试看,把临时使用的过程,这里也跟大伙分享一下
可能效果不太好,大伙别挑剔,要是有测试经验的人或者大疆的技术支持发现其中有什么问题,也请随时提出,我不想好心办坏事误导大家。
其实,当时看到一些模友的论坛测试帖,感觉还是很兴奋的,但是,多少还是有点顾虑,就是这个东西到底用起来方不方便,好不好用。
主要是看到了太多的线,还有就是Lightbridge本身的功能集成性太高。
我这里用手机拍了一些我安装和试用过程中的照片,与大家分享一下!

主要有以下几个篇章:

第一篇 DJI Lightbridge高清图传的简单介绍
第二篇 DJI Lightbridge的安装连接
第三篇 Phantom 2与 Lightbridge的连接
第四篇 Lightbridge 的APP下载及安装
第五篇 Lightbridge 地面端的连接
第六篇 Lightbridge 控制链路的校对
第七篇 Lightbridge 飞行控制链路的验证
第八篇 Lightbridge 图像传输链路的验证
第九篇 Phantom 2 + Zenmuse H3-3D + Lightbridge 外场飞行测试(暂无)

首先,来两张大图,让大家看看!

第一篇
DJI Lightbridge高清图传
简单认识一下

1. 内外包装盒(样品)

2. DJI Lightbridge
主要部件(样品)
    a.
天空端(小的) 地面端(大的)

   b. 天空端 天线

    c. 地面端 天线

楼主:
第二篇 DJI Lightbridge的安装连接

1. 天空端 与 天线 的连接

2. 地面端 与 天线 的连接

主体部分,到现在位置,已经安装完成,非常简单!

楼主:
第三篇 Phantom 2与Lightbridge的连接

第一部分:在Phantom上连接2根线(Lightbridge已标配)

这里先解释一下,就两根线!
一根是D-BUS连接线,用于与Phantom 2的飞控相连,实现通过Lightbridge的无线控制传输,代替接收机功能;
另一根是GIMBAL Port连接线,用于与Phantom 2的中心板相连,实现给Lightbridge天空端供电和OSD数据的传输。
仅仅需要下面“四步”,即可完成安装。

1. 拆下【桨叶】,拔掉【GPS连接线】,取下【机身上壳】;

2. 连接Lightbridge的【Gimbal Port连接线】 至 Phantom 2【中心板】

3. 连接Lightbridge的【D-BUS连接线】 至 Phantom 2的飞控【X2端口】
    a. 先取下飞控上 X2 和 X1端口已连接的舵机线 (原本连接于Phantom 2自带的接收机上)

    b. 连接Lightbridge D-BUS连接线至 Phantom 2飞控X2端口(D-bus)

4. 还原GPS连接线,装回并固定机身上盖

通过以上4步,Phantom 2内部的需要的连接,已经完成!

第二部分:固定Lightbridge天空端至Phantom2上

1. 将以上第一部分中安装的两根线(D-BUS线和GIMBAL PORT线) 连接至 Lightbridge天空端的对应端口

2. 固定Lightbridge天空端 至 Phantom 2 电池仓底部

3. 固定 Lightbridge天空端天线
(建议:安装过程中,两根天线不要交叉!另外,天线有点短,固定天空端时,要考虑预留天线安装位置。)

4. 连接 HDMI 线 (Zenmuse H3-3D上的GoPro相机HDMI输出口 至 Lightbridge天空端 HDMI输入口)

通过本篇章的介绍,DJI Lightbridge与Phantom 2 + H3-3D的安装连接全部结束!(都是非常简单的连接,不需要焊接等复杂操作!)

楼主:
第四篇 Lightbridge的APP下载及安装

1. 先将APP下载到手机上
(由于目前还不能下载,只能将APP原文件通过笔记本电脑直接拷贝到手机的Download文件夹中)
2. APP的安装和设置;
   a. 进入手机中的【我的文件】->【所有文件】->【Download】,找到Lightbridge APP安装程序;

   b. 点击安装,按提示框指引,点击“设定”进入【安全】页面,找到【未知来源】,点击并确定该“未知来源”的安装。

   c. 成功设置手机后,即可安装Lightbridge APP;

楼主:
第五篇 Lightbridge地面端的连接

1. 【地面端】与【智能设备】的连接(使用手机自带的USB线即可);

2. 【地面端】与【遥控器】的连接
    a. 取出Lightbridge标配的Y型遥控链路连接线;

   b. 将Lightbridge标配的遥控器教练线插入遥控器(背后)对应的插槽(这里以T8为例);

   c. 遥控器教练线的另一端,与(上面步骤a提到的)Y型连接线的红色端相连(红色表示飞机控制链路,黑色表示云台控制链路。这里没有不用云台控制链路,黑色端可闲置)

    d.将Y型连接线的另一端(单独插头的一端),连接至Lightbridge地面端的控制链路插口。

  Lightbridge地面端的连接完成。

楼主:
第六篇 Lightbridge控制链路的校对

1. 分别给Phantom 2(+ H3-3D + Lightbridge天空端)和 Lightbridge地面端上电;

     这里,地面端上电,跟Phantom 2一样,按一次按键松开可查看电量,按一次松开再立即长按可给地面端上电。

2. 连接并打开Phantom2【调参软件】,进入【遥控器】页面。

   a. 遥控信号自动连接之后,调参软件显示第一档和第三档不指向对应的“正常飞行”位置(希望DJI能把这个设置步骤减掉,三档开关可直接显示在正常范围内,不需要客户自己来调,这样更简单一点)。需要通过【遥控器】的【END POINT】重新设置一下“三档开关”,我将三档开关设置到T8的SD档位,如下图所示;

   b.关闭【地面端】电源测试一下,Phantom 2自动进入【失控保护】,这个我没有做设置(可能系统本身还是已经做了设置的)。

    c. 将H3-3D的云台【俯仰控制】,设置到遥控器的【LD档位】。

    【LD档位】旋钮在向左最大位置时,云台垂直向下;

    【LD档位】旋钮在中间位置时,云台朝前斜向下;

    【LD档位】旋钮在向右最大位置时,云台朝正前方;

    d. 通过调参软件对【控制摇杆】进行校准,每个摇杆最大量程操作,最后确认及完成控制摇杆的校准。X1通道(H3-3D云台俯仰)的校准,也可通过调参软件界面右方的X1校准工具进行校准,这一步我忘记拍照片了。

      点击确定,完成校准!

楼主:
第七篇 Lightbridge飞行控制链路的验证

如下图显示,飞行控制链路验证成功,摆杆电机起转,控制链路工作正常;

同时,补充一点,因为这个现象之前没有碰到过。
由于有升级H3-3D到最新固件,在控制飞机尾舵的时候,发现下面现象,云台会有相应的细微反应,这个是正常现象。下面也配几张图,大家比较一下,云台的细微的角度变化。

1. Phantom 2尾舵 不做任何控制,云台静止;

2. Phantom 2尾舵 控制向左,云台也向左细微响应;

3. Phantom 2尾舵 控制向右,云台也向右细微响应;

楼主:
第八篇  Lightbridge图像传输链路的验证

    a. 打开启动Lightbridge APP,即可查看预览窗口;

    b.在线输入或注册账号

   c. 打开“设置”,进入【USB调试】,确定允许【USB调试】;

   d.进入APP页面;

   e.再次确定并允许USB调试

    f.图像链路验证正常

第九篇 Phantom 2 + Zenmuse H3-3D + Lightbridge外场飞行测试
(暂无)
由于时间关系,后面再补上,请谅解!

网友:
前排就坐

网友:
看来赶上直播了

网友:
清晰
詳細
頂一個

网友:
那么复杂啊

网友A:
可惜需要换遥控器,要不直接精灵2多好··········

楼主:
不好意思,由于时间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做外场测试。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强力支持 等待后续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写得太详细了,反倒让你觉得有些复杂!
其实,你把介绍和后面演示的部分去掉,实际操作的部分确实很少很简单。
我拿到这个样品之后,一次性安装和拍照完成的,中间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还是很顺利的。
你就挑着内容看吧!我确实是把我操作的每一步每一个细节都写出来了。

网友:
这个可以现场直播用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需要换遥控器,要不直接精灵2多好··········

这个没有办法啊!
大家都知道,PHANTOM 2的遥控器是2.4G的,LIGHTBRIDGE图传也是2.4G的,两个要是同时使用会有干扰。
目前,好像还只能通过更换支持遥控器链路的遥控器与LIGHTBRIDGE配合使用,或者替换DJI的5.8G的遥控器来使用。
不知道DJI对此会不会还有别的解决方案!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顶贴,大家有什么建议和问题,还请随时提出!

网友:
等待續集

网友B:
图传至今仍不上市问题很明显,现在的云台只能输出AV信号,狗禅思还好能连个USB线,但是Z15的话原先的滑环无法通高清信号

网友:
太牛了 非常详细。。必须马克

网友:
LZ辛苦,可惜手头没有LIGHTBRIDGE

网友:
大疆应该送一套给LZ 这么认真的做教程!

网友C:
突然发现,,这个货尽然还有OSD功能,,和遥控器链接,是不是就是说可以不用遥控器接收了啊,,,这样算下来其实也不是很贵了,,,

网友:
lightbridge比精灵+3D贵差不多2倍呀。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真好详细、图文并貌!哈哈哈论坛全体兄弟因该授予你38红旗奖章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办法啊!
大家都知道,PHANTOM 2的遥控器是2.4G的,LIGHTBRIDGE图传也是2.4G的,两个要 ...

那这个futaba T8也是2.4G的呀,不会干扰?

网友E:
额,天线改进了?

网友:
详细的教程,留用!

网友:
8千多圖傳傷不起~效果不錯

网友:
已經折騰了
osd 5.8g發射。雙路接收fpv屏 平板天線 地面站,(一路走來圖傳也不知不覺花了不少米)等的舊模友們 恐怕傷不起 這麼高昂的售價
(個人認為地面站應該可以整合進去的)
新進模友可以考慮一下
還是dji出個平價版的 我只要500m 高清無雪花就滿足了
另外這可以沿用其他的錄製設備嗎 還是說一定要配合dji飛控?
贊一下lz的偶遇 巧遇系列帖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八篇  Lightbridge图像传输链路的验证

    a. 打开启动Lightbridge APP,即可查看预览窗口;

卧槽,跟随模式下打舵,镜头居然也随向转动!大僵这个可真是用心啊!不错不错!拿来FPV也不用担心方向舵打过了。

网友:
非一般的详细,辛苦lz了

网友:
什么时候给发货是关键,等了两个月了。

网友G:
不知道
跟藍芽地面站能不能並存
如果能
LZ全裝上
就成了終極版的精靈了

网友:
大疆图传做的真像日默瓦的箱子

网友:
楼主太厉害,详细必须顶

网友:
土豪为什么还玩精灵呢?

网友:
土豪其实什么飞机都有........... 精灵每个款, S1000 F450  F550  大概楼主都有...........

网友:
期待Lightbridge这个神器出LITE版

网友:
专业,顶起来。

网友:
潜水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回帖!LZ讲的很详细啊 感谢

网友:
超专业超详细,  太爱你了。

网友:
非常详尽,收藏了。感谢楼主

网友:
万恶的土豪啊 我早想了  啊 米亚 要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至今仍不上市问题很明显,现在的云台只能输出AV信号,狗禅思还好能连个USB线,但是Z15的话原先的滑环无 ...

看来你对云台很了解啊!
我猜测这个其实毋庸置疑了,现有市面上的Z15云台只有AV信号输出,并没有HDMI输出。
要是跟DJI Lightbridge一起配合使用的话,要么就只是通过该“高清”图传传输AV信号,要么就通过HDMI线从相机直接输出给图传。
不然,还能有什么办法?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突然发现,,这个货尽然还有OSD功能,,和遥控器链接,是不是就是说可以不用遥控器接收了啊,,,这样算下 ...

遥控器还是需要的,对于DJI Lightbridge,有两种遥控器方案:
1. 使用DJI 5.8G的遥控器,可以与Lightbridge“同时”和“单独”工作;
2. 使用同(2.4G)频率的普通遥控器(2.4G),但是,不使用遥控器RF发射,而且通过有线的教练口将遥控器与Lightbridge, 通过Lightbridge进行控制信号传输;(这样的话,其实,您再需要购买接收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你对云台很了解啊!
我猜测这个其实毋庸置疑了,现有市面上的Z15云台只有AV信号输出, ...

HDMI不仅是针脚数目多,而且对传输介质的质量也有很高要求的,秋叶原顶级的HDMI屏蔽线都卖到上千了,滑环如果仅仅只是增加针脚是不行的,而且针脚越多滑环长度越长,刚度就越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futaba T8也是2.4G的呀,不会干扰?

都是2.4G的,要是说没有干扰,你的不会信!
这里使用T8,我们是通过教练口连接Lightbridge进行控制的,其实遥控器和Lightbridge没有同时发射2.4G控制信号。
遥控器的RF是关掉的,遥控器是通过Lightbridge来进行信号传输的,这样的话,就没有干扰可言了。

我下面简单画了个图,不知道能不能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天线改进了?

是的,这个天线是改进了,听说距离更远,效果更好!
别看看起来像“宽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卧槽,跟随模式下打舵,镜头居然也随向转动!大僵这个可真是用心啊!不错不错!拿来FPV也不用担心方向舵 ...

是啊!这个是H3-3D的新固件修改的,确实感觉还是很到位的,至少不用担心拍到脚架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天线是改进了,听说距离更远,效果更好!
别看看起来像“宽面”。

是你自己改的还是原厂就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
跟藍芽地面站能不能並存
如果能

蓝牙电台还是2.4G的,最好不要同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不仅是针脚数目多,而且对传输介质的质量也有很高要求的,秋叶原顶级的HDMI屏蔽线都卖到上千了,滑环 ...

原来你才是高手啊!分析的有道理!顶一个!

Z15现有云台是硬件上的限制啊!这个估计也没有办法了!
要是Lightbridge在两年前出来,估计现在所有的Z15云台都支持高清了。
大疆即将新出的BMPCC云台了,这个应该是高清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你自己改的还是原厂就改进了?

这个我没有本事改,是原厂后面补寄提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有本事改,是原厂后面补寄提供的。

那就是更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2.4G的,要是说没有干扰,你的不会信!
这里使用T8,我们是通过教练口连接Lightbridge进行控制的 ...

原来这样也可以

网友:
精灵2的原装遥控器用不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八篇  Lightbridge图像传输链路的验证

    a. 打开启动Lightbridge APP,即可查看预览窗口;

这个要顶

网友H:
ipad mini2 想办法能用上就强大了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I:
干扰很容易丢机,不可靠

网友:
大开眼界,期待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ipad mini2 想办法能用上就强大了

这个有可能,现在出了针对a n droid的APP,我看之前有人测试,好像大疆也在做支持iOS的APP。
但是,好像是因为在iOS设备上显示的效果不如a n droid的好,所以就暂时没有出来。

楼主:
有什么建议,还请提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干扰很容易丢机,不可靠

尽量避免近距离使用同频率有干扰的设备就可以了。然后,使用Lightbridge的教练口通过遥控器来进行控制。

网友:
能当数传电台不

网友:
太帅了学习!新手要怎么才能发帖啊?

网友J(2014-12-10):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有本事改,是原厂后面补寄提供的。
很久之前的帖子了啊,楼主还有什么心得么,我最近也整这个搞了不少设置。

网友K:
好详细,让人羡慕啊

网友L:
楼主好人,收了,谢谢您!

网友M(2015-01-24):
light bridge居然不支持苹果的app,真的是太搞笑了,挣得我还是用手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