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SM2遥控问题?

楼主(2014-04-20):
大家好,请教一下DSM2接收机能用在MWC四轴上飞吗?
另外一个问题:请问DEVO 7E的遥控设置飞四轴怎么配置?

网友A:
devo 7e,   1、4通道通常方向是反的,设置时候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o 7e,   1、4通道通常方向是反的,设置时候要注意。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给我回复,
我试一下!

网友B:
建议四轴不要用DSM2,飞不了多远就没信号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 能给个建议码?
我原先是用天地飞6A的!
现在正好朋友送了个devo 7e遥控已经刷过G大的版本支持DSM2
看了下射频设置里有DSM2,DSMX,DEVO,WK2801,Flysky,KDS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四轴不要用DSM2,飞不了多远就没信号了

dsm2 遥控距离大概有多少?

网友:
DSM2距离也可以很远,但是抗干扰不如DSMX,有钱上DS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