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不上电了,是不是过放了!有办法能修复吗!

楼主(2014-04-20):
  昨天飞KT板F22,忘了时间,一直到没有动力炸机。今天发现电池充不上电了,插上以后是红灯,过一段时间后红灯就一直闪,也不变绿灯。我只有简易的充电器,电池时花牌3S 11.1V 2200  的。有什么办法修复吗?

网友:
有过类似情况,借台b6用镍氢模式充0,1安,慢慢充一会,用b6的锂电充,就救回来了,上次我都单片没电压了照样救活

网友:
应该救得活,LZ不要担心

网友A:
菜鸟问一下,B6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问一下,B6是什么东东?

平衡充电器

网友:
楼主还是弄个稍微像样一点的平衡充电器吧,简易充用不住的,早晚的事。实在不行了我还有个山寨B6可已考虑支援你一下。

网友:
还有飞上去不管时间的,幸好没让你飞真机。

网友:
非常感谢好友!开心周末!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援!通过小电流慢充,电池救活了!幸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菜鸟问一下,B6是什么东东?

B6是一种智能平衡充电器· 这种充电器由MCU作为核心控制单元,几乎含盖了所有类型的充电电池,充电电流可调节(步进值一般为0.1A),“Top Off”、“Trickle”、“Safety timer”、“Temp cut-off”等功能一应俱全,特别指出的是,现在很多该类充电器的“Peak Sensitivity”也是可以调节的,这也就是充电技术中所说的“—△”值(单位为mv),因为在Nicd和NiMH电池的充电中“—△”值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种充电器一般都带液晶显示屏,更高层次的智能充电器还可以通过屏幕显示充、放电曲线,通过USB接口或是COM口和电脑连接,随时观察电池的使用情况。

网友:
哦哦 明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B6是一种智能平衡充电器· 这种充电器由MCU作为核心控制单元,几乎含盖了所有类型的充电电池 ...

非常感谢好友,节日快乐~

网友(2014-07-16):
借台b6用镍氢模式充0,1安,慢慢充一会,用b6的锂电充,就救回来了